PROE模板更新

楼主(2012-04-06):
我64位系统,安装的是PROE4.0,最近想更新模版,就在网上找了下更新方法:
1、把原来的D:\ptc\ptcwork文件夹里的templates和format文件夹移除;
2、把“ptc模板”压缩包解压到D盘根目录下,提示覆盖是点击“是”,全部覆盖原来的文件;
3、若proe不是安装在d:\ptc\proeWildfire3,安装在其它目录,如64位的d:\ptc\proeWildfire3_64,需要把解压之后的d:\ptc\ptcwork\config文件夹里的config.pro文件拷贝到proe安装目录里text文件夹里,覆盖原来的;

可以上面说的那几个文件夹我一个也找不到,求模版更新的方法,先谢了!

网友A:
....
CONFIG 里面可以指定模板的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ONFIG 里面可以指定模板的路径的

小白,求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
template_designasm            e:\YangF\Templates File\asm-templates.asm  这个指定装配件模板文件路径,改成你自已做的模板文件所在路径
template_drawing  绘图模板,同上
template_sheetmetalpart  钣金模板 同上
template_solidpart  零件模板 同上
常用的就是这些, 你可以在CONFIG里查找下, 关键字TEMPLATE,就会出来所有的模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