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高手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问题,拜托,关于梯形螺纹

楼主(2012-04-06):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加工TR36*6,加工至子程序第34段(红色字体标注)时报警,称G65,G66指令格式错误,怎么回事?
主程序
M03 S350
T0202
G00 Z6.
X40.
X36
G65 P1031 A15. B3. I0.5 J0.1 K3.5  T2. U0.15 V15. X29. Z-85. F6.
G1 X100 F200
G67
G00 X150. M05
Z6.
M30
%
……………………
子程序
%
O01031
#100=#6
#101=#24
#102=#24+#6*3
#6=#6+#21/2
#15=0
WHILE(#15 NE 1)DO1
#6=#6-#4
#25=#24+#6 * 2
IF(#25 LE ( #24 + #21)) THEN#25=#24+#21
#10=TAN( #1 ) * #6
#11=TAN( #22) * #6
#110=(#2- #20) / 2
#111=#10+ #110
#112=#11+ #110
#12=#111+ #112
#13=FIX(( #12 + #20)/( #20 * 0.85 ))
#14=#12/#13
IF(#2 EQ #20) THEN #14= #112
IF(#2 EQ #20) THEN #14= #111
WHILE (#112 GE 0) DO2
G00 Z#111
X#25
G32 Z#26 F#9
G00 X#102
Z-#112
X#25
G32 Z#26 F#9
G00 X#102
#111=#111-#14
#112=#112-#14
END2

IF(#25 EQ (#24+#21))THEN#15=1
END1
#6=#100
#24=#101
WHILE(#15 NE 2)DO1
#27=TAN(#1)*#6
#28=TAN(#22)*#6
#113=(#2-#20)/2
#114=#27+#113
#115=#28+#113
#30=#24 + #6 * 2
IF(#30 LT #24)THEN#30=#24
G00 Z#114
X#30
G32 Z#26 F#9
G00 X#102
Z-#115
X#30
G32 Z#26 F#9
G00 X#102
#6=#6-#5
IF(#30 EQ #24 ) THEN#15=2
END1
IF(#2 EQ #20) GOTO2
#31=(#2-#20)/2
#32=FIX((#31+#20)/#20)
#33=#31/#32
WHILE(#31 GE 0)DO2
G00 Z#31
X#30
G32 Z#26 F#9
G00 X#102
Z-#31
X#30
G32 Z#26 F#9
G00 X#102
#31=#31-#33
END2
N2 M99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编的啊。。。。

网友:
懒得看了~帮顶下。。。。。。。。。

网友:
不过就是加减乘除。自己慢慢琢磨也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啊~我当时也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后来反复阅读
读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參數有衝突的麼,不太瞭解,只用過A類宏,查一下用戶手冊吧

网友:
G65后面不用加G67吧,G66才需要

网友:
请问朋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的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刀加工的呀??  这么复杂  都没有看出来你是  F#9  是多少  导程

网友(2012-06-03):
你干嘛要用宏来车这个玩意?

楼主:
省的去算麻烦

网友:
是不是小括号的原因

网友A:
我汗,好像是我的程序啊...怎么被人到处发了,也不注明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汗,好像是我的程序啊...怎么被人到处发了,也不注明下呢?

原来你是主人啊,那你帮我检查一下怎么回事,老是报警,拜托

网友(2012-07-04):
有这么麻烦啊,12步宏就能加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