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贴胶纸套五金机

楼主(2012-04-06):
  最近搞一设备,要求在红色晶体上贴上胶纸然后套在黄色的五金件里面去(如上图),晶体大小约为12mm*10*4,胶纸大小和晶体一样,很薄很软,黄色五金件的内矩形孔大小把贴好胶纸的晶体插进去刚好有点紧。
     考虑到胶纸送料很麻烦,高手们请支教!!谢谢!

网友:
你这个和锂电芯贴底胶,再入壳类有些相似。我只是见过手工在做,现在设备也有,只是没见过现场操作的。

网友:
没见过 ,不过看着不是很难,就看舍得花多少钱

楼主:
胶纸有点难度啊

网友(2012-07-17):
有点难度

网友A:
这种设备我们开发过,你需用胶纸送料机构。夹爪务必贴上聚四氟乙烯,同时加吸盘。装配就简单了

网友B:
最近做个其他用途的贴胶带机构,开始也是因为胶纸送料的事情很烦恼。。。

给个非常好的借鉴参考给你,其他事情别再问

网友(点评):
还要个手索引动作

网友:
需要你自己设计个“轮”,最后是三极管从“轮”里面推出---壳里面
这样就完成了:胶带定长、粘贴三极管、推入壳。。

网友(2012-08-27):
贴胶纸问题不大 我但是担心最后装配的时候,是否能装配进去。你们这种材料的量多吗??

网友:
胶纸难度度不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我们开发过,你需用胶纸送料机构。夹爪务必贴上聚四氟乙烯,同时加吸盘。装配就简单了

大侠能否说说胶纸送料机构,谢谢,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精度问题我还没用最好的方法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
贴label纸你要自动还是手动,出label纸机构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个其他用途的贴胶带机构,开始也是因为胶纸送料的事情很烦恼。。。

给个非常好的借鉴参考给你,其 ...

这个胶纸裁切机不错,收藏了,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