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国内供应5通径液压胶管的厂家

楼主(2012-04-06):
RT,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PS:用作小机器的先导管路,外层要耐油,之前用了霓达摩尔的,东西是不错,就是价格让商务部很纠结

网友A:
压力多少,连接方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多少,连接方式怎样

24°锥的螺纹密封,先导压力在4mpa左右。所以对胶管最大耐压要求不高,所以外径尽可能要小,因为机器很小

网友:
我公司主要生产金属软管的,长度,连接方式都可以定做,通径有5  6  8  10  12  15  20  25 32等几十种 可以定做,现有5通径规格的外径13mm,如果需要可以加我QQ:1573338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