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10个厚的钢板,板边上开一个直径为10的半圆孔,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2-04-06):
一块10个厚的钢板,板边上开一个直径为10的半圆孔,怎么加工比较好?
请大虾赐教啊,谢谢!急用啊

楼主:
板子尺寸为210×180,厚10

网友:
线切割,铣,还要具体看你的要求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冲孔落料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
Φ10的孔线切割表面质量估计难以保证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火焰切割吧!

网友:
看你的要求了,要求不高的话线切割可以。要求高一点的话铣比较合适。冲的话不太了解,但是厚度相对直径比较厚了,冲压力应该不小,而且冲压的孔精度和粗糙度不会很好。另外,冲压得开模具。

网友:
直接激光割一次成型,省的你去刨边了

网友:
电火花加工,铣床加工、线切割等

网友:
方法很多的.楼主最好把具体情况给清楚.冲孔的话不是不行,模具成本是问题

网友:
一压5块,用10的铣刀直接靠出来!

网友:
用线切割啊.简单方便省事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就用线切割(量小),量大的话找激光割。都非常的便宜,前者速度慢一些,后者速度快的多。

网友:
两块板一拼键铣刀下去

网友:
铣床加工、线切割,激光的话孔太小割不好的

网友(2012-06-17):
铣比较好

网友:
真心要看数量和公差要求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两块板一拼钻好了

网友:
直接铣床解决

网友:
铣还是快点,也可以镗,镗的精度高% y( e+ H2 P* X4 I! L

网友:
数量多少?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
合金铣刀直接拱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线切割和激光开孔是较好的。

网友:
两块板对接压板压好,直接钻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冷冲不是办法 10毫米厚   R5半圆孔  算下压力要求吧 肯定没戏 即使A3也没希望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镗好些,精度不高直接用10的铣刀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B(2013-01-16):
主要看你精度怎么样,可以连体下料,钻孔,再切割,(剪·线切割·等离子·等等),精度高的话,料下好后,多件一起机械加工,可以刨削,铣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精度怎么样,可以连体下料,钻孔,再切割,(剪·线切割·等离子·等等),精度高的话,料下好后, ...

以上加工方法均为比较经济的。一般机械厂都可以加工。

网友:
你看的具体要求精度和需求啊,电火花,铣,冲压,都可以吧

网友:
经济实惠的还是铣削加工!

网友(2013-03-09):
铣啊!很快的

网友:
可以洗呀

网友:
低精度线切割、电火花,高精度慢走丝线切割、激光切割等。

网友:
两块板拼在一起,点中心孔,用钻头直接钻,一次2件,又快又好

网友(2013-06-28):
可考虑激光切

网友:
简单地,用铣刀靠一下就可以啦,也可以两块对拼在一起,直接钻一个孔也出来了,至于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半边孔也不是很好加工的,一分二倒方便些。

网友:
这个孔在板材的边上吗?还是板材上比较靠边的? 如果在边上,铣床最好了吧。线切割效率慢,激光的加工费较高。冲床也不一定行,冲头直径要大与板材厚度,冲头直径和板材厚度一致,模具会磨损的很快,另外模具也要费用

网友:
铣,简单,快,精度高。

网友:
根据精度要求、加工批量和现有加工设备确定,线切割和电火花都行

网友:
先打孔,再切割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铣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火焰切割吧!

火焰切估计难操作,结果会跟想要的相差太大.  要么用模具冲压一个.  要求高就激发切割一个.

网友:
线割、激光或冲压

网友:
两块对拼,直接钻,

网友(2015-04-23):
两块板对着点焊固定,然后在接缝处钻孔铰孔

网友:
数量一件的话,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