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侧间隙怎么量啊?有什么规范没

楼主(2012-04-06):
齿侧间隙怎么量啊?有什么规范没
请大虾赐教啊,有什么具体要求

楼主:
如果用塞尺,应该测几个点,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可以搜一下,压铅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方法,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我们是这样来评定的:主动轮固定,检查从动轮的转动量

网友(2013-01-06):
楼上观点正确

网友:
按照GB/T标准

网友:
5楼观点正确,很多是要做专用量卡具的。以前给发动机曲轴作过,听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