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用cosmos仿真好还是adams仿真好

楼主(2012-04-07):
各位大侠,小弟要参加3D建模大赛,需要仿真,我用SolidWorks做的装配,我是学习用cosmos仿真好还是adms仿真好?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设计有多复杂,如果直接用solidworks能顺利完成仿真就用solidworks。如果机构很复杂的话,还是推荐用adams。
本人以前用solidworks仿真,当零部件比较多,约束关系比较复杂的时候solidworks有点吃不消,当然也许是我个人设置的原因。
个人见解~求拍砖。
另外我觉得做运动仿真,前提条件一定要把握好,不然你仿真的结果连自己都不会相信的。
你要是只是为了做动画的话 那还是用solidwork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设计有多复杂,如果直接用solidworks能顺利完成仿真就用solidworks。如果机构很复杂的话,还是推 ...

恩,你的经验对我有借鉴,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SW的运动仿真好,好的意思是普遍应用,记住你不是在高校写论文,拿个大的糊人,你将来是要去企业设计 ...

恩,我也是怎么打算的,希望能学到真本事,到企业有用。我再过两年就进企业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的经验对我有借鉴,谢了!

相互学习 到时候拿出你的作品 欣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怎么打算的,希望能学到真本事,到企业有用。我再过两年就进企业了,谢了!

进了企业,你就会发现以前学的仿真,其实都很少用到了

网友C:
仿真首先第一步模型简化、注意运动副定义!个人觉得有adams要好于sw,adams提供数据测量项目很多,还能显示任意一点的运动轨迹等一些sw不能仿真出来的参数!本人以前在大学实验室做仿真爬楼机器人,就是采用adams软件,感觉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首先第一步模型简化、注意运动副定义!个人觉得有adams要好于sw,adams提供数据测量项目很多,还能显示 ...

谢谢了,那你在大学期间做过机械的仿真动画吗?

网友:
爬楼梯机器人的运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