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打孔难题,高手帮着解决一下!

楼主(2012-04-07):
现我工厂有一聚氨酯椎体件,大头直径在1500以上,小头直径在600左右,壁厚是40,要打1个的孔,四周都打,总共应该在2000个左右吧!谁能有好的办法,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你所谓的好办法是指的什么,效率?精度?效率你就订做专门机器一下或者几下钻出来,或者冲床冲(成本不菲)
精度的话用数控冲或者加工中心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好办法是指的什么,效率?精度?效率你就订做专门机器一下或者几下钻出来,或者冲床冲(成本不菲) ...

我这么大的工件加工中心等数控设备也能加工么?具体您能说的详细点么?

游客

网友:
我说的是宽度1.5米!
哥们1.5米的加工中心不多但是也有,找找看吧!

网友B:
发帖要写明产品数量,这样才能出主意。1个难道还考虑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要写明产品数量,这样才能出主意。1个难道还考虑其他方法吗?

他说的1个,是指φ1mm的孔,共钻2000个......

网友:
做个简易的可旋转的卡具,一个一个钻.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大的加工中心上夹在分度头上,打起来应该很快,主要看楼主的数量和精度要求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用手电钻钻孔。

网友:
孔小 壁厚。还真难。用小钻头一个一个的钻吧。

网友C:
聚氨酯的材质,用手电钻应该不行
我没在聚氨酯上打过孔
但在氟橡胶上打过孔
我们是用玻璃钻打的,效果还可以
如果数量少的话,楼主试试看能不能用玻璃钻打孔

网友D:
1mm的小孔,手电钻一钻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的材质,用手电钻应该不行
我没在聚氨酯上打过孔
但在氟橡胶上打过孔

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钻头太细,容易折,而且我们每次一个件上就要打2000多个,一个一个钻钻头要折很多啊!一折就没法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m的小孔,手电钻一钻就断。

对,现在这个是主要问题!

网友:
如果采用激光打孔的话,加工费就很高了
这个问题我也不不懂了
等待高人

网友:
用台钻,转速在3000以上不容易断...关键是把卡具做好,转一小角度钻一孔,转一小角度再钻一孔,实际也很块的,2小时完工.

网友:
你这东西不是金属的,不知道你用激光行不行哦?

网友:
我是来看看看的,既然来了就留下一句话再走。那句话就是,不懂帮顶。

网友:
孔多深,我们来试试看,QQ419620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