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成型,求助

楼主(2012-04-07):
如图,外径394,2mm的板厚.实际展开长度比计算的长.请教下大家?这种图如何用SW展开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图,用得着展开吗?  就是一个长条矩形的平板,尺寸不对,是你没算对,....你这图形应该按内经算长度,留出坡口用来焊接.

网友B:
3.14*D.在加上对接尺寸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图,用得着展开吗?  就是一个长条矩形的平板,尺寸不对,是你没算对,....你这图形应该按内经算长度, ...

      谢谢指点,小弟第一次接触.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4*D.在加上对接尺寸就OK了。

         D是内径还是外径啊

游客

网友:
如果板厚。我们取外径。。不知你呢。

楼主:
那位高手用SW把它展开试试啊,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4*D.在加上对接尺寸就OK了。

外径394.我就是取的外径.刚才有人说区内径.我现在心思乱了.有资料参考吗.谢谢

网友C:
取中径3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中径392

          有依据吗?谢谢回帖

网友:
如果外经是394mm计算,内径就是390mm,板的周长应该是1225.22mm,卷起来后有一个破口,可以留着做焊接用,见图:

游客

网友:
要看板厚的。。如果不是厚板可以取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依据吗?谢谢回帖

貌似没有取中径的
如果板材较厚,取外径
如果板材较薄,取外径和内径均可

网友:
展开后的长度和计算不一致?其实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是和K因子有关系,帮助里有定义的,就是中性层和板厚的比值
较薄板 我选的是0 这样就是按内径展开

网友:
取中径存在什么问题呢?  在中径处正好对接上,那么内经处就有重叠现象(见图).,金属是硬东西,不可能靠变形来"容忍"这部分重叠.如果取内径,上面就有开口(见上次的回复).   一般在机械行业,对这部分开口正好利用来焊接.解释完毕!

网友(2013-08-03):
去中经好些

网友(2013-12-03):
用基体法兰 草图留个缺口 折弯系数去K因子 K因子的值要根据实际加工条件决定 一般取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