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套自动上料遇到问题,项目已停下来

楼主(2012-04-07):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个问题比较棘手:

一款硅胶管,长度59MM,直径一头4MM一头5MM.外形圆锥形,中间一直径2MM通孔,原本设计用震动盘上料,整台设备都做出来了,震动盘供应商却做不出震动盘,说硅胶粘性大,无法上料,项目目前停下来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有没有好的上料方式。

胶管来料是一袋一袋装好的,一袋500根。但没有分方向。上料时需将胶管拆包放入上料机构内,上料速度约30pcs/min,出料方向为大头朝前出。分料机构及后续组装机构我已全部做好,现在需要一个方案来替代震动盘的上料,选料,排序(大头朝前)

网友A:
上料形式,空间方位,给大家说清楚才好提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料形式,空间方位,给大家说清楚才好提出建议

你好,我已更新一些细节,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有办法。自制一下上料箱,估计速度在3000PCS/H 。把握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方式选料应该可以,但前段的胶套怎么自动送到这两个滚轮之上呢,不能多也不能少

游客

网友:
还是振动器啊,总是能震上来的。 用光感,滚轮满了就停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自制一下上料箱,估计速度在3000PCS/H 。把握95%。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方式选料应该可以,但前段的胶套怎么自动送到这两个滚轮之上呢,不能多也不能少

之前用震动盘做反料是没有什么总是的,方向能够选出来,就是震动盘无法上料,物料太粘了

游客

网友:
物料要求比较干净,连多点灰尘都不可以,何况加滑石粉
既然原因在于料太粘了,那为何不把他弄的不粘呢??比如涂滑石粉之类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离心力甩出去的的机构,估计应该可以

游客

网友:
能否说得详细点呢?

网友B:
采用刮板料箱上料装置上料,然后用皮带将物料运出来,再用气缸进行分正反方向。速度可以达到80PCS/MIN。技术很成熟,我们公司卖了类似的产品多台。这样比震荡盘复杂很多。成本比较高超过1万元。

游客

网友:
是类似于倾斜滚筒自动上料装置还是举升式的,如果是这两种的话,结构都比较简单,自制都没什么总是的,
同求联系方式,QQ:8619145@qq.com
能留个联系方法吗?我们公司一直在找贵司类似的机构?我的邮箱ap.ljf@163.com

网友:
碟形分离机,两个电机,不同方向旋转

游客

网友:
请问有无详细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刮板料箱上料装置上料,然后用皮带将物料运出来,再用气缸进行分正反方向。速度可以达到80PCS/MIN。技术 ...

不好意思,设备不是我卖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
原理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还是有很多细节很重要的,你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

游客

网友:
能不能发个图上来? 示意图也可以呀,

网友D:
是这种形式的上料方式吗?

游客

网友:
此类机构多用于螺丝自动供给,长径比过大的零件是无法很好使用的。

网友:
大的原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形式的上料方式吗?

此类机构多用于螺丝自动供给,长径比过大的零件是无法很好使用的。

网友(2021-03-29):
楼主!请问你之前说的那个硅胶管上料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6-25):
用两个皮带上下夹着送料,正反转,入口处做挡板,限定方向

网友(2024-10-24):
可以看看能不能有所启发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