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与轴上槽的配合尺寸,请教

楼主(2012-04-07):
请问O型圈内径12 截面直径1.8   与之配合的轴直径12 上边开槽,槽宽与槽深应是多少  ?

网友:
如果是标准O型圈,手册上都有沟槽尺寸的,还有要是有样本的话,那上面也有。

网友A:
气动动密封,沟槽宽2.2,深1.57;
液压动密封,沟槽宽2.4,深1.47;
静密封,沟槽宽2.4,深1.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动密封,沟槽宽2.2,深1.57;
液压动密封,沟槽宽2.4,深1.47;
静密封,沟槽宽2.4,深1.42。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手册上都有的,注意查手册哦。

网友(2012-05-22):
手册上有:气动动密封,沟槽宽2.2,深1.57;液压动密封,沟槽宽2.4,深1.47;

网友(2015-09-09):
这沟槽的宽度与深度有必要跟手册上的尺寸一样吗?有的尺寸会不会很难加工啊

网友:
O型圈是干什么用的哦

网友:
O型圈内径12,轴12,开什么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