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设计的特种分度器,谁设计过类似产品

楼主(2012-04-07):
拍了几张米国设计的特种减速器图。有哪位大虾设计制造过类似产品?

我拆的这个减速器算是特殊的产品吧?十几年前的产品了,对本人来说机械结构依然先进。
这个减速器的作用是输入轴转动一圈输出轴转动八分之一圈自动锁死定位,算不算凸轮式传动?输出轴精度很高,换角度后基本手感上没有可转动的间隙。这种输出输入可定制,各种比例应该能做。本人之前上传的视频《组装机....》里有这种大功率的传动机构。

游客

网友(2013-02-05):
这个也算是分割器吧,靠那个8角的轮盘实现分度……
在功能上看来,貌似是凸轮分割器的一种。
这种内部结构算是凸轮传动机构吧!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2012-04-07):
这种结构从来没见过呢.建议楼主用SW建个模型出来

游客

网友:
见笑!本人不会玩软件绘图!呵呵呵

网友:
没看太清楚!不过学习了

楼主:
LIAOYAO大虾看来还是懂的,我过些天还得山寨个大号的。自己用,做自动化步进需要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LIAOYAO大虾看来还是懂的,我过些天还得山寨个大号的。自己用,做自动化步进需要这玩意。

这种结构挺神秘的,盼望楼主把它拿下后跟我们讲解下.画个原理图什么的

游客

网友:
看看这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84 机构类似马氏轮。
好的,我之后的一个项目可能用到这个结构,是放大版的,大功率的。

网友:
好像是分度器吧
The Cyclo-Index Basic Drive features a compact, 2-piece sealed housing with precision ground shafts, antifriction bearings, and oil bath lubrication. Housings are supplied with oil level and base drain plugs, and with oil fill and vent plugs at the top. Standard housings are provided with mounting holes in side no. 3, but can be supplied in any of the other 5 sides. The housing design allows universal mounting; the units can be operated with the shafts in a horizontal, vertical or inclined position. Oil level, fill, drain, and vent plug locations must be planned to suit.

Cyclo-Index drive units can be operated in either direction of rotation and function with a precision +/-.001" backlash at a 1-in. radius at dwell position. Direction of rotation of the input shaft is opposite that of the output shaft for basic, alternating and tandem units. For compound and geared Index Drive Units, the direction of rotation is the same for both shafts.

网友:
引用 楼主:
LIAOYAO大虾看来还是懂的,我过些天还得山寨个大号的。自己用,做自动化步进需要这玩意。

自己的一点意见.对不对的不要用板砖砸我

游客

网友:
谢了,有心了,大虾这种销齿传动机构和我这种还是有点点区别的,我图上那种机构是输出轴每转动八分之一圈就自锁不动了,靠输入轴来解锁传动。

网友:
这种分度器,在伺服电机没有大规模使用的年代,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现在伺服电机的成本越来越低,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游客

网友:
不知这个玩意的定位精度如何,LZ有心可以测下。LZ需要的是多大的精度呢?
嗯,学习了。我现在做设计就掉进伺服这个坑里去了,不是什么时候都方便用伺服的。 以后要多向机械方面看齐
恩,明白了,我拍的这玩意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老式的,那时伺服系统的确昂贵,还是机械这种稳定,代价也不低,伺服系统毕竟是电控的,有死机系统故障等问题。个人觉得这种结构挺好。稳定性好。

网友:
应用摆线外传动实现的分度装置,铭牌上都写出来了,cyclo index。

网友A:
上传一张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张原理图。

首先感谢版主的图解,本人看来大虾的原理图和本人实物还是有很大的出入,首先本人这东东带同步轮这轴是输入轴,可以任意旋转,还有个轴是输出轴,这轴只可以再两轴交合时能动八分之一圈,超过就自锁死。所以这种结构还是不一样的。

游客

网友:
本人这个产品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当然不一样
是美国的Cyclo Index 公司生产的,它网站上给的原理图是用一对齿轮自锁,和楼主照片不一样。
等有空了在把图纸设计出来本人自己山寨。加工有难度的。
是靠什么自锁死的?没看明白锁死机构和原理。

网友:
没看懂,到底是怎么减速的啊

游客

网友:
不是减速,而是分度定位,输入轴和输出轴速是一样的。只是起到寸动的 作用

网友:
这个属于减速器的范畴么?分割器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画图分析一下原理 ~

网友:
没见过,真的没有啊

网友:
突然觉得自己挺有才的,哈哈,前期自己设计一个绕线机,外表结构和这个老像了,哈哈。这个用的深沟球滚动,我用的铜套滑动;箱体是加工中心干出来,哈哈,小齿轮带动大齿轮,传动比1:4

网友:
还在学习之中啊,在学习的过程要多多指教啊

网友:
看着类似于槽轮机构,可以实现间歇运动

游客

网友:
正是如此的作用

网友:
好像和这种结构有点像啊

游客

网友(点评):
马耳他机构

网友:
和你这种结构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照片已经很清楚地把这个东西的结构显示出来,应该是个马氏轮的变种。其传动为摆线针轮,定位是两个圆柱卡住的马氏轮。只不过定位圆柱和传动针轮的圆柱外观差不多而承担不同功能,有点让人迷惑就是了。
中间有一个零件没有清晰图片,有点遗憾。

游客

网友:
前辈言重了,本人只是急忙拆卸下来把里面的油脂清楚后就拍了些照片,后注满油脂就组装起来了。由于处理时间紧,没有仔细琢磨。这东西得装回设备上去。所以图拍的不详细。

网友:
     看了半天才算明白过来,这在机械设计手册里介绍的电影放映的高速凸轮分度机构,原理一样,形式发生变化,书上是4等分的且凸轮为主动的,这里8等分凸轮被动。这里驱动靠2个滚针轴承,其附近的圆周区域应该铣去一部分;静止靠8个滚针轴承的2个定位,抱死外圆。

游客

网友:
分析的很对

网友:
和马耳他十字机芯原理相同

网友:
其实这种机构就是一种凸轮分度机构,在自动化行业、CNC刀库使用得很广,说淘汰还早!

网友:
学习了,间歇运动的设计,比例减速……

网友:
很少见,不过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完全销对销传动吧?跟用水车舂米的科教片有呀,我们老祖宗老早就用了?

网友:
这玩意儿现在都直接和马达做在一起了
减速马达

网友:
恩,结构是不错,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的?

游客

网友:
此产品是一台组装机上送刀片的机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见识了

网友:
这里能人多,而且都热心助人。

网友(2013-07-25):
感觉有点行星减速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