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环随想

楼主(2012-04-07):
今天是来工作的第五个星期,尝试了一下将卡环卡在轴上。以前我只卡过外卡,今天尝试了一下内卡。数控车床的卡环和普车的卡环不一样。6140的车头箱的主轴的内卡可以用手就把卡环卡进去,但是数车的卡环不能用手卡进去,必须用卡环钳才能将卡环卡进去。分析了下卡环,得到的结论是:

1,卡环的厚度不同。
2卡环的材质不同,6140的卡环弹性更好一点。为什么要用卡环呢?我上百度查了哈!卡环起的是固定,稳定,支持的作用。我想了下,固定的成分很大,其次应该是支持,最后应该是稳定吧!

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下,这只是个人的分析。谢谢!

网友A:
轴向定位,防止轴承或零件轴向窜动

网友:
用卡环比较方便,不然就要用细牙的螺纹,加工和维修拆装都不方便,还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定位,防止轴承或零件轴向窜动

嗯,没有想到还有轴向定位,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