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只好自己做后处理了。

楼主(2012-04-07):
  今天,我自己摸索了好久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后处理。
G后处理。名字:AAAAA
  用UG自带的后处理,程序头不好用,然后还有行号,设备不识别。今天下午一点编好的程序,一个一个的删行号真累。删到三分之一就撂倒那里了。
  我自己打开UG后处理构造器。摸索着做出了自己的后处理。没有行号的。哈哈!

网友A:
传授下吧

网友B:
  晕、还有不识别行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还有不识别行号的。-  -!!

嘿嘿!大概是操机的人嫌麻烦吧!人家那么说,你就做吧!这样也能体现出自己有水平!!

游客

网友:
有个软件一删就没

网友:
手动还真是累啊 哈哈哈哈

网友:
慢慢来~多探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授下吧

  后处理很简单的。能把UG后处理构造器上的英文翻译过来就好了。那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处理很简单的。能把UG后处理构造器上的英文翻译过来就好了。那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英制转公制怎么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转公制怎么弄 ??????、、

  是后处理你编写的程序,还是做后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后处理你编写的程序,还是做后处理?

做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后处理

  在UG自带的后处理构造器里面有相应的选项。
点击新建,然后会出现一个框框。第一行有两个单词“post name”就是“后处理名字”我做的叫“aaaaa"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写上了”aaaaa".下面一行有一个单词,和一个空白框。那是说描述你的后处理。
  在下面有三个单词,对应的有两个单词。一个是“U...”就是英制的意思。另一个是“M....”就是毫米公制的意思。这两个单词应该是很常见的。在m开头的单词前面的白圈里点击一下让它变成黑圈就可以了。
  做好以后在使用时调整下选项就是公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