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红粉与红丹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07):
在厂里工作时,我看到了刮研这个过程,在刮研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过程:要将橙红色的粉末涂在床鞍的导轨上,然后在导轨上滑动,把床鞍拿下来后,将出现亮点,亮点代表的是高点,要用刮刀刮掉。我想请问的问题是:橙红色的粉末是红粉还是红丹粉?听里面的师傅说,是红丹粉,简称红粉。我个人思考,两者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小弟上百度了解了一下。红丹粉是四氧化三铅,橙红色,有毒,防锈性好。红粉是氧化汞和硝基汞的化合物,橙红色粉末,中医上的用途较多。但两者都没有提到刮研能用到。请高手指教,到底刮研时用到的粉末是红粉还是红丹粉,还是其它的物质?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红丹粉。请高手指教。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工厂里用的都是红丹粉,有些师傅简称"红粉",师傅所说的"红粉"非中医之红粉.

网友:
学习了,原来我一直是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用的都是红丹粉,有些师傅简称"红粉",师傅所说的"红粉"非中医之红粉.

嗯,谢谢啦!呵呵,和我想的结果一样呀!十分感谢!

网友:
红丹粉是机床研磨用的,是用来看结合面的,或做标记。
口头说红粉也没错,自己知道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B:
区别应该时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应该时一样的
................

呵呵,两种的成分不一样,而且用途也不一样,我估计是厂里的师傅们叫习惯了吧,所以叫法才一样的吧。

网友:
我们都叫它    樟丹  中药店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