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度有最大实体要求怎么设计检具?谢谢了!

楼主(2012-04-07):
请教:位置度有最大实体要求怎么设计检具?谢谢了!

网友:
楼主没有把问题描述详细,

网友:
问得有点小笼统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比如类似附件,最大实体数和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实际测量的尺寸有关联,想此图怎么设计检具呢?/ c5 P3 t: \# E- O2 e
谢谢赐教!

网友:
什么呀,能具体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