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维修

楼主(2012-04-07):
问题:
请问:用MASTERCAM软件传输程序时机床侧参数如何设置.我的车床用的是RS232C接口,是25针的.敬请详细说明,不胜感谢!
回复:
PC 与CNC的通讯设置必须一致才能进行通讯,PC侧要看软件的具体设置。
本CNC 有两个输入/输出通道:RS-232C 串行接口1 和RS-232C 串行
接口2。使用的I/O 设备由其连接的通道指定。在参数设定画面的I/O 通
道上设定与输入/输出设备连接的通道。
通道的波特率、停止位等与I/O 设备有关的参数必须预先设定好。
对于通道1,有两组参数可以设定设备的规格。
下面给出了各通道与输入/输出设备相关的设定参数
问题:
:编辑EDIT方式按程式键LCD软件显视程序 列表 CAP 操作按操作软件LCD软件显视BG-EDT O搜索 搜索 搜索 返回 按连续软件LCD显视软件 FSRH  读入 传出 删除 EX-EDT 按连续软件LCD显视软件C-EXT按下软件LCD显视软件,但没有这个软件C-EXT.请问这是什么参数设置不当,还是CNC系统文件没有安装好.请问专家如何修复
回复:
3204#0 PAR PAR 使用小键盘时,“[”和“]”字符
0:作为“[”和“]”使用
1:作为“(”和“)”使用
3204#2  EXK 是否使用输入字符扩展功能
0:不使用
1:使用(显示软键[C—EXT])
请确认以上参数
问题:
操作面板上的速度倍率最小刻度为10%,如速度参数41号设为800,那么,最低控制速度就为80,但是我单位该台特种设备在某种功能运行状态下需要更低的速度,甚至小到10.而且我也不想通过手动修改NO.41的值来满足这种需求。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梯形图MOVN功能指令来调用数据表实现这种高低速的自动转换?如果可以,那个数据表应该发送到哪个地址?(假设Ym,m值为40)
回复:
速度倍率只能从10%-150%(每隔10%调整)。
只能从参数和倍率上来想办法了,可以通过窗口功能修改参数41号。
问题:
有台数控车床,O-TD系统。输入距离和实际走的距离不相等 X轴 输入距离 0.1mm 实际距离 0.02mm Z轴 输入距离 0.1mm 实际距离 0.04mm 丝杠间隙还可以位置画面;相对座标和绝对座标显示的数值是公制 机械座标显示的数值是英制 (没有任和报警) 现在不知从哪儿下手,请专家帮帮忙。
回复:
在参数画面前面有个:inch/Mm 改为0就可以。
问题:
请问,在宣传资料中,经常看到32m,64m等.请问是何涵义,与字节如何换算?可以象电脑一样直接加个硬盘来扩展内存吗?
回复:
10米纸带长度程序容量=4K
对于i系列系统可以使用ATA卡进行内存扩展
问题:
有一台三井16iM系统加工中心,用G68时出010报警,同一条程序在同样的机上就不报此警号,此台机曾有参数丢失,重输入参数后就不能用G68,请问哪里出问题?
回复:
010 IMPROPER G-CODE 指定了一个不能用的G 代码或针对某个没有提供的功能指
定了某个G 代码。修改程序。
也就是所G68所对应的功能未打开,请重新确认出厂参数。
问题:
FAPT LADDER : DOS版的FAPT LADDER在WIN98下如何安装,怎样使用?
回复:
1、直接把文件COPY到计算机的硬盘上,双击FLADDER.EXE即可; 2、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device=c:\windows\ansi.sys(您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搜索一下,看ansi.sys文件在哪个目录下,就写上这个路径)
问题:
背隙和坐标系 (0M): 关于工件坐标系,丝杠间隙补偿 一台数控铣床,FANUC 0m系统,由于丝杠间隙加大,更改535号参数到实测值,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也偏了。回原点后加工,发现工件坐标系更改没法实现,改0.001毫米,实际加工时几乎偏了丝杠间隙的量,而不是0.001。把535改回原来的值,工件坐标系更改就正常了。改大补偿导致坐标系偏可以理解,导致坐标系改0.001实际偏移0.011不可理解了,请给予解释为感。那个参数设置不对吗?
回复:
PRM535范围 : 0 - 2550 (0.001mm)更改后需要重新建立工件坐标系,重新对刀。
问题:
编程和对刀的问题 (BEIJING-FANUC Power Mate O): 我公司最近购置了两台贵公司的BEIJING-FANUC Power Mate O 数控车床,我在浏览FANUC系统编程和操作说明书时,发现有很多问 题都跟贵公司的机械有关。比如移动指令和T代码在同一程序段时, 移动指令和辅助功能在同一程序段时,如何动作等。 另外,这两台机床在执行T指令时会移动一个刀具偏置值;G50 X_ Z_ T_ 的详细说明;还有,刀架不在操作者的对面,这跟国际标 准相反,不知G02、G03、G41、G42是否严格遵照笛卡儿坐标系和右 手定则; 介于以上的问题如果没搞清,在调试机床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 性。我非常希望得到您们的指导,如果有一两个从图纸到编程到上 机的实例请发到我的邮箱,先谢了"。
回复:
移动指令和T代码不能在同一程序段,须分开。 移动指令和辅助功能在同一程序段时,依照参数设定,可以先执行移动或同时动作。 另外,这两台机床在执行T指令时会移动一个刀具偏置值,这是对的,T代码本身就是执行刀具偏置的 G50 X_ Z_ T_ 的详细说明看操作说明,那上面说的比较详细;还有,刀架不在操作者的对面,这跟国际标准相反,可设定伺服参数改变X轴移动方向,就可使G02、G03、G41、G42是否严格遵照笛卡儿坐标系和右手定则
问题:
关于光栅尺 (FANUC 16M): 机床上各轴安有位置编码器和光栅尺,因某种原因我想暂时不用光栅尺,不知应如何设置系统
回复:
1、 1815#1=02、伺服参数设定画面:Number of velocity pulses: 8192Number of position pulses: 125003、设定flexible feed gear(N/M)原则:直到移动距离与实际距离一致。
问题:
咨询一下怎么使用 (FANUC 16i) : 请问老师 用HANDY FILE将系统内的多套程序一次拷出来如何操作 谢谢
回复:
输入0-9999,再按PUNCH
问题:
请教 (0-C系统) : 一、CRT显示的坐标轴现在位置值是控制器的指令值还是坐标轴实际移动值,即编码器反馈值? 二、FANUC系统中的SRAM,DRAM。FROM是什么类型的存储器? 三、0-C系统PMC梯形图怎样才能修改?现已有FAPT LADDER,是否还要编辑卡;0-C系统梯形图是否固化在EPROM中,是否还需要专用写入器才能修改?
回复:
1、实际值。实际上,指令值与实际值相等。2、SRAM:静态RAMDRAM:动态RAMFROM:Flash Rom ,可读写,不用电池保持;3、修改条件:1)编辑卡2)写入器及电缆3)PMC程序固化在EPROM中
问题:
机床联网 (FANUC 16iM): 您好: 我们单位现有15台加工中心,全部使用的是FANUC系统。分别为:FANUC16M、FANUC18M、FANUC16iM、FANUC18iM,它们是不是都有内置的以太网卡,假如我现在想对他们进行联网,还需用什么软件。硬件方面如何连接。
回复:
如果是16/18IMB 本身都带内置网卡,其他的就看有没有网卡了,你可以观察一下又没有标准网卡插口,如果有,就可以联网,如果没有,可以追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软件有很多,看你们的需要,比如有BOP(BASIC OPERATION PACKAGE),CNC SCREEN DISPLAY 等
问题:
机床精度的调整 (0i-Mate-MB): 1。电气参数调整前需要机械做哪些工作,需要达到哪些指标; 2。伺服参数调整,需要达到那些指标,可以通过哪些仪器进行检验; 3。主轴参数调整,需要达到哪些指标,可以通过哪些仪器进行检验。
回复: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机械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有机械精度,刚度,间隙,都有相应的标准。伺服参数调整,有很多检测手段,1。通过系统本身的伺服诊断功能,伺服波形显示。2。专门的伺服调试软件:servo guide. 3。加工实际测量工件。主轴参数调整现主要是速度,刚性攻丝等,调整所要达到的指标,严格说应该参照相应标准,但现在基本都是参照用户的实际加工需要,(就是加工出来的工件符合要求就可以。)
问题:
关于CF卡 (FANUC 0i A) : CF卡传输参数是不是要先进行格式化,请详细叙述 CF卡传输pmc过程。谢谢
回复:
一起按下软键右端的2个键,并同时接通电源1 从SYSTEM MONITOR MAIN MENU中选择"7.MEMORY CARD FORMAT"。 2 系统显示以下确认信息。请按〔YES〕键。 3 格式化时显示如下信息。 4 正常结束时,显示以下信息。请按〔SELECT〕键。 详见维修说明书 附录C
问题:
关于主轴定角度的问题! (180is MB): 请问专家修改主轴(串行)定角度的参数是哪个?M19指令的后面加什么参数能控制主轴定角度的度数?谢谢!!
回复: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主轴定向?一般换刀时需主轴定向,机床厂出厂时已调整好了,如果发生偏差可调参数4077Spindle orientation stop position shiftM19不要加任何参数,只是定向。
问题:
闭环和半闭环切换 (0M和0i) : 我单位一台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M系统现Z轴出现振动现象我想把它改为半闭环方式把37号参数的第二位改为0后重新上电,Z轴不能移动画面数字变化我想问是否还需要更改别的参数特咨询有关专家希望尽快给予回答,另外顺便问一下,0I系统闭环和半闭环切换方法因为我单位好几台新的加工中心采用的是0I系统.只更改1815号参数能否行不.
回复:
改为半闭环方式不能只改37和1815,要根据螺距大小,电机传动比重新计算CMR DMR 柔性齿轮比及参考计数器容量
问题:
请问PMC-SA1类型编写的梯图在FLADDER 111软件中怎样转化成SB7类型的? (0i MC)
回复:
你好,请按下述步骤就可以了. (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点击[File]栏,选择[Open Program]项,打开一个希望改变PC种类的Windows版梯形图的文件(PMC-SA1)。  (3)选择工具栏[Tool]中助记符转换项[Mnemonic Convert],则显示[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其中,助记符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新建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转换数据种类(Convert Data Kind)栏需选择转换的数据,一般为ALL。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无其他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  (5)点击[File]栏,选择[New Program]项,新建一个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同时选择目标Windows版梯形图的PC种类(PMC-SB7)。  (6)选择工具栏[Tool]中源程序转换项[Source Program Convert],则显示[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其中,中间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选择刚生成的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7)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All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program is going to be lost. Do you replace it?",点击[是]确认,无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例如将PMC_SA1的KT13.LAD梯形图转换为PMC_SA3的MM.LAD梯形图,并且转换完后的MM.LAD梯形图与KT13.LAD梯形图的逻辑关系相同。
问题:
建议 (0i-b\0i-c等): 请问: 关于FAUNC系统,能否对参数写保护加以控制,因经常碰到参数被改现象.如对这一现象进行控制,将会减少机床厂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回复:
1.一般写保护为PMC 中KEY信号处理。2.SETTING画面PWE=03.参数3208#0可以锁[SYSTEM] SKY The function key [SYSTEM] on the MDI panel is:0 : Enabled.1 : Disabled.
问题:
I/O设置 (0i-B): 用FAPT-LADDER3设置I/O模块时,内置I/O是否不需要设置,机床侧是否也不需要设置,如不需要设置,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吗?;用PC机传输PMC程序时,格式怎样,机床侧除通信协议设置外,其它有否特殊要求,才能使PMC能被机床接受.
回复:
都需要设定,包括内置,外置,手轮等。使用电脑传输梯形图,格式是存储卡格式,和使用存储卡传输一样的。具体的通讯社定在PMC的I/O里面有通道,波特率,停止位的设定,和系统参数的传输设定不同。
问题:
电池 (0MC) : 我公司0MC系统已经用了5年了,也没有出现过电池没电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0I-A系统也已经用了3年了,也没出现过电池电压过低报警,请问是否还需更换,系统参数能通过WINPIN传下来备份一份吗?0MC和0IA传输电缆一样吗?请指教,谢谢!
回复:
一般需要1年更换一次。由于各种情况不同,使用条件不同,电池的寿命也不同。可以使用pcin传输。所有FANUC系统的232电缆线都一样。
问题:
DATA SERVER 边传边加工问题. (18MC) : 友佳公司一直习惯把程序GET到硬盘.在硬盘做DNC.现在客户信息要求用网线实现边传边加工(跟RS-232一样).当地服务人员电话咨询贵公司服务部确认是可以的. 请问:1.此是否为DATA SERVER以外的特殊功能? 2.如果可以实现.在参数的操作有什么特殊方法? 3.FTP软件是不是有特殊软件,或是有推荐软件.
回复:
1,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将方式改为FTP就可以了,但最好使用卡进行加工,因为直接通过网络加工可能会丢字节,而且速度较慢。2。参数不用修改。3。没有特殊软件,使用WINDOWS2000里面的IIS设定。
问题:
参数恢复 (Oi-MB): 1.在机床调试过程中,勿将3208#0位SKY设为"1",致使操作面板上[SYSTEM]按键不能使用,只能将参数全部消除重新输入。 我想请问:除了将参数重新输入外是否有其他办法将3208#0位由"1"恢复为"0"? 2.机床正常状态下,一起按操作面板上:[restet]+[shift]+[can]三键能否将参数清除? 希望能够给与解答!谢谢.
回复:
进入[SETTING]画面可以直接修改,3208#0 1->0
问题:
利用个人电脑中的FAPT-LADDER 3软件,实现PMC程序的回传 (18M): 技术部专家您们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们,如果用FAPT-LADDER 3(V2.2)在个人电脑上编辑好的PMC程序,想利用个人电脑直接上传回NC系统,该如何操作?上传程序对机床参考点、原点有没有影响?不用编辑卡,直接用个人电脑中的FAPT-LADDER 3(V2.2)编程软件,是否可以实现回传? 非常感谢!
回复:
FAPT-LADDER 3软件侧操作:1 Select [File] - [Open Program] to open the program into whichdata is to be loaded.2 Select [Tool] - [Load from PMC].The [Program transfer wizard Selection of transferred method screen appears.选中->NEXT->STORE TO PMC->一路NEXT下去到FINISHNC侧操作:SYSTEM->PMC->I/0->CHANNEL=1 DEVICE=OTHERFUNCTION=READDATA KIND=LADDERFILE NAME=-1检查SPEED设置,按[exec]试一试
问题:
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 (0i MB): 询问一下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是不是: 2021负载惯量比=(负载惯量/电机惯量)×256 ? 一般情况工作机的负载惯量比电机的惯量大几倍最好?
回复:
The load inertia ratio is displayed in percent.Speed gain = (1+LDINT/256) *100(%)要根据实际情况,越大越好,不震动为好。
问题:
注释的问题 (FANUC-SEVERIES OI MB): 因为我们经常用到宏程序,也就是说方括号和圆括号可能在一个程序中同时出现,在我以前用的VMC800(由成都托普数控生产)机床上是用LCD下面的软键输入的,这样不会在不修改参数的情况下就能输入方括号和圆括号了.请问要实现这种功能时,应该怎么办?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回复的信息,对我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谢谢!
回复:
3204 #0PAR 使用小键盘时,"["和"]"字符,0:作为"["和"]"使用。1:作为"("和")"使用。3204 #2EXK 是否使用输入字符扩展功能。0:不使用1:使用。注软键[C-EXT]是在程序画面的操作选择软键。用此键,可以通过软键操作输入"("、")"、"@"。使用小型键盘时,因没有"("、")"、"@"键,故使用[C-EXT]键。试一下3204 #0=0,3204 #2=1
问题:
如何关掉光栅尺 (FANUC-16): 一台发那科16系统带光栅尺加工中心,X轴回原点时,报警090,回不了原点.现在要把光栅尺关掉,请问,怎样才能关掉呢?多谢!
回复:
1.参数1815#1=02.伺服参数:2084/2085(N/M),设定=电机一转移动量(丝杠毫米数)/1000。2024=125001821=电机一转移动量(微米)假如丝杠为10毫米,则:2084=1,2085=100,1825=10000
问题:
参数不可改写 (BJ-FANUC Oi-MB):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所用的加工中心,在设置中的参数可写入不能置1了。请帮我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能够修改参数。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每天我们的机床都出现了926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呀?
回复:
1.不能修改PWE,可能是将设定画面的3292#7改为1了,2。检查除了PWE不能修改外, 看其他的能否改动。3。926报警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连接有关系,当出现该报警时,观察电器柜中的放大器各个数码管都显示什么?
问题:
还是老问题 (FANUC-0i): 专家同志:你好 我按您的方法去操作了.在A轴显示正常的那台台中精机上用手动操作A轴,超过360度时,会报警A超程,而在A轴显示不正常的台中精机上手动操作时,即使超过360度,也不会报警,不停的往一个方向摇时,其显示值会累加,当然,反方向摇时会累减.我好困惑.是哪个参数设错了呢?还得请您指导.谢谢!!!!!
回复:
参数1006A=******01,参数1008A=*****111,参数1260=360000.
问题:
关于梯形图 (0i-A) : 梯形图传下来后如何用LADDER--3打开,详细步骤是怎样的
回复:
打开LADDER III, 新建一个文件,PMC类型要和你的实际类型一致,然后再进入"文件"--"导入"(import), 选择"Memory card file" 再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名(传下来的梯形图),确定,就可以了。
问题:
要编辑FS10/11格式程序,必须将设定画面的:FS15 TAPE FORMATE=1? (FANUC 0i-TB) : 请问FS10/11格式程序什么含义?它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参数设定? 我想了解的详细一点,非常感谢您的回信!操作书中所讲,让我看的满头汗水。
回复:
18 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概述 通过设定参数(No.0001 #1),可执行FS10/11 纸带格式的程序。说明 Oi 系列和10/11 系列的刀具半径补偿,子程序调用和固定循环的数据格式是不同的。10/11 系列数据格式可用于存储器运行。其它数据格式必须遵从Oi 系列。当指定的数据值超出Oi 系列的规定范围时,出现报警。对于Oi 系列无效的功能不能存储也不能运行。详细参见B-63844C/01 编程 18.使用FS10/11 纸带格式的存储器运行

网友:
很好的共享,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