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个筛子,我想把它改成振动的

楼主(2012-04-07):
现有一个筛子。大概60x60方形。网眼15毫米左右。我想把它改成振动的。落料在每小时6立方左右。请各位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
是做振动筛吧,振动筛的企业很多,你可以先看看资料,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弄清楚用什么机构实现振动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振动筛的  你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产品的,找个研究下。

网友(2012-07-02):
楼主  我就是搞振动筛 的  你的筛分物料是什么  比重不一样  所需要的动力装置也要考虑进去的
看你说的0.6米*0.6米的的?感觉处理量达不到那么多

网友:
振动筛,我自己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凸轮机构的那种,脚踩和手摇都可以,用于筛油菜、小麦、面、米等,家用的,只是上面的筛子网格不同而已。
用起来有点慢,效率不高,还在改进。(只是自己好玩而已)

网友(2015-08-26):
可以使用超声波的。

网友:
网上应该有很多这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