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心的机床,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2-04-07):
我有一台数控车床。是04年十月购买的。最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凸心现象。X轴丝杆和轴承都换了,中托板也刮研了。还是有问题。

楼主:
在程式中加入补偿,结果让我大失所望,竟然出现一个凸台。
G00X108.0Z20.
G01Z-18.6F0.2
G00U2.0Z-0.8
G01X108.0F0.2
G01U-1.6Z0.F0.1
G01X20.W-0.02F0.16
G00X100.Z200.
就这样的程式,在倒完角后,就出现一个凸台。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床身有没有重新磨?

网友B:
z轴丝杠间隙太大造成的,可编成
G1 Z-18.6 F0.2
G0 U2 Z1
G1 Z0 F0.3
G1 X20 F0.16
G0 W1 X106.4
G1 Z0 F0.3
X108.0 Z-0.8 F0.1
U1
G0 Z200

网友C:
是不是主轴轴线和X向导轨的垂直度调整调反了,车床要求是内凹的啊。还有就是你在主轴箱附近的导轨上放上正方形的大理石尺,先移动Z向,将与Z向平行的那个边调整好,要求最好表针不动为好。然后用X向移动打大理石尺的另一个直角边,从距离人近的方向向里移动,要求150mm左右表针多压1丝左右吧。然后再将主轴轴线与z轴调平行。

其实说白了,车床的XZ轴调整时并非要求完全垂直,而是有夹角的,这样车出来工件才是内凹的。见精度检验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主轴轴线和X向导轨的垂直度调整调反了,车床要求是内凹的啊。还有就是你在主轴箱附近的导轨上放上正方 ...

我的机床是个斜床身。车100个长有0.01的锥度,算正常吗

游客

网友:
我觉得不是很大,关键是车出来工件是凸还是凹很重要。方向先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丝杠间隙太大造成的,可编成
G1 Z-18.6 F0.2
G0 U2 Z1

谢谢,可以这样试试。程式不够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床身有没有重新磨?

床身没有磨,是个斜床身的机床

网友A:
什么是斜床身的机床

网友:
按精度检验标准检验一下主轴轴线的侧母线和上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斜床身的机床

X轴与Z轴成45°斜角,我习惯把它叫斜床身

游客

网友:
不对吧,斜床身一般指XZ平面和水平面成一定角度,比如30,比如45,还有60,75等。XZ还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床是个斜床身。车100个长有0.01的锥度,算正常吗

是凸心,才修机床。要是凹心,我就不烦心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你轨道的精度

网友:
中托板刮研的指标符合要求的话,我建议你检查一下z轴是否有串动现象或者是z轴驱动器增益过小引起的“逼刀”

网友D:
是不是主轴轴承有问题!

网友E:
看一下尾座是否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主轴轴承有问题!

主轴轴承没没问题,是检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尾座是否在中心

谢谢。我打到没检查尾座,因为没用到尾座

网友:
要先校正主轴轴线与Z轴的平行,然后再能校正ZX垂直,如果ZX垂直超差,则重新刮研床鞍,就是和Z轴导轨接触的镶条和测基准(硬轨)。不如找个师傅给你看看。。。

网友:
那外径有没有大小头,如果有且是外端大的话,调整主轴头就好了,主轴箱上有用来调整的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