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仿真软件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2-04-07):
数控仿真软件哪个比较好是宇龙还是斯沃,

网友:
我感觉斯沃还可以把。。。

网友:
  我用斯沃的,感觉吧!斯沃的还可以。不过......
  要是只看刀路的话我建议你用刀路仿真软件。0.01间隙的都可以看到。斯沃就不行了。
  要是想功能强大的就推荐这个:Vericut。号称世界上最强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四轴,五轴,车铣复合。可惜,我没有用过。

游客

网友: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Vericut这东西还看不懂

网友:
习惯了那个都行,用沃是的多吧

网友:
Vericut。号称世界上最强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四轴,五轴,车铣复合。

网友:
斯沃不错,但是学好了,都顺手就好

网友:
接触过斯沃 感觉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宇航的,具体还是看自己吧

网友:
斯沃吧,再好的防真不如做几个月的学徒!!

网友(2013-12-16):
斯沃好一点。但winhex找不到中文版的下载,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2015-03-09):
试试这个SmarNC数控仿真软件

网友:
淘宝上有的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