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功率计算方式

楼主(2012-04-07):
电机带动丝杠螺母副,使平台做升降移动,平台和负载的重量为100kg,算出电机的功率为13w,是不是算错了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
也不一定错  挂个大减速比减速机 还是有可能拉的动

游客

网友:
是的,算功率的话是需要考虑到速度的,线速度是其中的一个参数,不可漏。

网友A:
负载情况下的丝杠副启动转矩楼主有没有考虑呢,有没有考虑丝杠副的效率?

网友B:
是的,算功率的话是需要考虑到速度的,线速度是其中的一个参数,不可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算功率的话是需要考虑到速度的,线速度是其中的一个参数,不可漏。

线速度是按照0.01m/s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情况下的丝杠副启动转矩楼主有没有考虑呢,有没有考虑丝杠副的效率?

效率是0.8 线速度是0.0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54&ordertype=1

看过了这个帖子 很相似 但是不同 谢谢啦

网友:
相互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