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差2丝

楼主(2012-04-07):
在加工中心上铣一个长是200毫米 宽150毫米的腔   现在加工出来长的方向比宽的方向大2丝  该机床已用6年 德国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与主轴间隙有关吗

网友:
“长的方向比宽的方向大”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
应该跟主轴没关系,可能是工作台上Y轴或者X轴滚珠丝杆的轴承磨损了,更换丝杆固定轴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是。。。软件里有间隙补偿参数设置。。硬件可以调整丝杠螺母来消除间隙。。这种情况基本就是丝杠间隙了。

楼主:
今天厂家来人调了一下参数   背隙补偿  现在好了   不知道以后吃大刀影响不影响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
间隙造成。注意保养。

网友:
调下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03):
我觉得很正常,你跑快点差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