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上怎样用G54和G55换坐标的方式一次装夹干两个相同的活?

楼主(2012-04-07):
请教高手,FANUC数控车上怎样用G54和G55在程序里用换坐标系的方法一次装夹干两个相同的活?这样的话对刀怎样对?G54和G55怎样输入?谢谢!

网友:
你车床能装夹2个工件?   车床一般不用G54 G55那些坐标系。还不如直接T0101 T0102换补正来的方便。

网友A:
修改G54  Z值就可,几把刀同时发生位移

网友:
数控车是不用坐标系的

网友B:
我曾经在数控车用过9个工件坐标系G54-59 G154P1-P3  HAA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在数控车用过9个工件坐标系G54-59 G154P1-P3  HAAS系统

,哈哈,我来凑热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在数控车用过9个工件坐标系G54-59 G154P1-P3  HAAS系统

请教高手一次干多件活这个坐标系G54-59怎样来对?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一般在数控铣和加工中心上用的比较多,像我们做电极的时候。一个程序加工九个电极就要调用几个坐标系了。
  像楼主说的只能是加工一个工序或者是一个步骤才能这样实现。不过这样真的很没有意义。比如在一根D50L100的料上加工连个槽。你就可以在G54里对刀X方向不变。Z0设置在料头的地方。然后还是X不变,Z向负方向移动40MM。设置为0点。程序上就把G54的程序复制一下将G54改成G55就可以啦!这样你加工出来的产品就是两个槽了。
  八成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刁难你们的吧!或者是你自学时考虑到的问题。好好努力吧!建议你看看数控铣(数控雕铣机)加工多个一样的电极。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弄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次干多件活这个坐标系G54-59怎样来对?能否详细说一下?

如图中所示零件,材料45#,一次加工5个,切刀宽度为3,棒料拉出长度125.机床是液压卡盘,8工位刀架.7号刀具加工完成以后去做定位使用,每次只需要把料拉出来顶禁刀具.夹紧卡盘即可启动程序加工.....
程序如下:
主程序
%
O0001
G54G0X200.Z100.
M98P2
G55M98P2
G56M98P2
G57M98P2
G54G0Z100.M5
M9
T707
G0X0.Z0.
M11
M30
%
(*******************************)
%
O0002
G0Z100.
T101M3S800
G0X0.M8
Z2.
G83Z-30.R1Q0.5F0.12
G0Z100.
T202M3S1000
GOX40.M8
Z0.
G1X10F0.15
G0X40.Z1.8
G71U1.5R0.5
G71P1Q2U0.6W0.07F0.35
N1G0X21.
G42G1Z0.
X22.W-0.5
Z-15.
X35.
X36.W-0.5
Z-28.5
N2G40U1.
S1500
G70P1Q2F0.15
G0Z100.
T303M3S1200
G0X13.5M8
Z0.5
G1Z0.F0.15
X12.W-0.75F0.1
Z-26.
W0.25U-0.5F0.3
G0Z100.
T404M3S500
G0X37M8
Z-28.1
G75R0.3
G75X13.5.P500F0.05
G0X36.5
W0.75
G1X36.F0.25
Z-28.U-1.5F0.09
X10.
G1X37.F0.5
M9
G0Z100.
M5
M99
%

在坐标偏置中,只需要把G55 Z改成-28.3 G56 Z改成-56.6 G57 Z改成-84.9,对刀方式:G54坐标系的时候正常对刀即可!
如果一次装夹加工更多个的时候,只需要依次类推即可解决..如果坐标系不够使用,使用扩展坐标系也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点评):
有效率吗

网友(点评):
使用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的效率是相当当的................

网友(点评):
如果用G50设定坐标(子程序),只要M98 P30002 想车几个就几个,但是主程序中,Z轴必须回起始点,用一次G50。

网友(点评):
G50P这样的方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在加工过程中刀具坏了,复位以后所有的坐标都变了...

网友(点评):
坐标变化后,可看相对坐标。我一般记好程序起点绝对坐标,然后清零相对坐标。有情况时手动至相对坐标为零,再重G50,广数928TE的话直接回程序零点

网友(点评):
还要操作者专门去看或者去记坐标,这就不是好方法了.....万一忘记看了不就挂了??况且重置G50以后那个料就得重新拉出来或者是手动偏移坐标才能接着上次做的地方开始加工.....而G54-59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也是,只是我没用过有几个工件座标的系统,系统有这个功能肯定是有用处的。

网友:
用G91编程,主程序嵌套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中所示零件,材料45#,一次加工5个,切刀宽度为3,棒料拉出长度125.机床是液压卡盘,8工位刀架.7号刀 ...

谢谢高手的指教!是在把外圆刀移动到Z-28.3的位置的时候 把G55 输入Z0测量吗?然后G56-59都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教!是在把外圆刀移动到Z-28.3的位置的时候 把G55 输入Z0测量吗?然后G56-59都是这个原理吗? ...

不是这样的....
只需要在G54下对刀就可以加工,就像平时我们一个程序加工一个零件那样对刀就OK了...
其他工件坐标系的坐标都是根据你输入的值进行偏移的,所以不需要再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只需要在G54下对刀就可以加工,就像平时我们一个程序加工一个零件那样对刀就OK了...
其 ...

麻烦您这位高手了,我还是不太明白,其他几个坐标系怎样偏移?比如G55是把光标移到Z上输入-28.3然后按面板上的输入键吗?
G83Z-30.R1Q0.5F0.12这个G83钻孔时的刀具运动方式和G74一样吗?谢谢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您这位高手了,我还是不太明白,其他几个坐标系怎样偏移?比如G55是把光标移到Z上输入-28.3然后按面板 ...

在坐标系的页面,在需要偏移坐标系下的轴地址中输入需要偏移的数值

网友:
用g50
o1

g0x120z0
m98p2
g50z28
m98p2
g50z28
…(无限循环)
g0x120z?(退到第一个坐标系的z0,如循环八次即为当前坐标系中28*7=196……z196)
g50z0

此种方法可实现无限循环。但加工中途手动停止后再执行加工要先将刀移动但当前坐标系z28处再进行当前次数加工,不然容易出现错位

网友(点评):
出现这种情况,看下相对坐标,把机床移至重G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坐标系的页面,在需要偏移坐标系下的轴地址中输入需要偏移的数值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 这个画面中的测量是干什么用的,测量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意思?麻烦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 这个画面中的测量是干什么用的,测量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意思?麻烦了。谢谢!

测量是对刀的用的,我麻烦你仔细去看看说明书...............好吗????

网友(2012-05-20):
这样的产品都用几个坐标干嘛?

网友:
太麻烦了,我还是觉得用g52吧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B:
如图中所示零件,材料45#,一次加工5个,切刀宽度为3,棒料拉出长度125.机床是液压卡盘,8工位刀架.7号刀 ...

你好,上面那个程序,类似G55.56的部分用G54Z--(偏移值)P--(子程序)可以吗,这个格式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G54  Z值就可,几把刀同时发生位移

是坐标系偏置

网友:
这样加工的效率的确很高,而且编程方便,易懂。

网友:
法拉克不知道,广数的我倒是知道广数980可以用G50偏移工作坐标系来完成.如需要邮箱联系:706777445@qq.com

网友:
是坐标系偏置

网友(2012-11-18):
车床调用子程序,加工中心多原点加工

网友:
马扎克是有工件位移的,直接增量,负多少。就行了

网友:
看了楼上的程序。。感觉还是用子程序比较简单,,用G50定位就可以了。。。每做好一个向里偏移移一个工件的距离就可以了,当然要
+上割断的距离。

网友: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具不变的话,X就不用动了,整体把Z加减就行了。坐标系用在数控车上容易迷糊。。

网友(2015-11-16):
一般我们都是 坐标系偏移

网友:
用G50比较好!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B:
在坐标系的页面,在需要偏移坐标系下的轴地址中输入需要偏移的数值

谢谢师傅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中所示零件,材料45#,一次加工5个,切刀宽度为3,棒料拉出长度125.机床是液压卡盘,8工位刀架.7号 ...

谢谢师傅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