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刀子角度保持水平呢?

楼主(2012-04-07):
M160X6--6g.要求通规过,止规过2牙.现有通规,和止规.

请问怎么样加工呢?特别是刀子角度相差一点就不行,   怎样保证刀子角度保持水平呢?

网友A:
呵呵 先保证通规过止规不过不难吧 在把端口溜几刀别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先保证通规过止规不过不难吧 在把端口溜几刀别走多了

是这样简单吗/不行啊..

网友:
实际上,箱体的孔也采用螺纹,螺钉在螺纹后采用细杆,这样拧进去后,也有一定自由度,但也掉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有什么不行?????你用的刀子是手磨的吧?成型刀片,数控做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螺距6的刀片,实在不行手磨刀也是可以的,螺纹仍然带点锥度

游客

网友:
螺纹刀片怎么会没螺距6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我已经找到了,之前车的时候通规不过止规过了,老是研究螺纹角度是不时出差了,谁知今天换了台机床车就好了,,回想一下,6150车床之前过渡齿轮换过,可能齿数差了点,也没有上心,现在一车就出现问题,螺距偏差了,不是刀子角度问题

游客

网友:
加工后没检查螺距

网友:
往往问题想偏了,简单的问题会变得很复杂。我们生产线一个孔要加工四道,在四个机床上分别加工。有一天左右一道工序干完之后发现黑皮,前前后后调了将近2个礼拜。最后找出问题是第一道机床一个液压缸漏油,定位没有夹紧,擦。

网友:
恩!学习了,宝贵经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我已经找到了,之前车的时候通规不过止规过了,老是研究螺纹角度是不时出差了,谁知今天换了台机 ...

检查了,没有多大误差,后面齿轮Z=63,Z=64.相差很少的,车出比较长的螺纹就产生螺距偏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