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导轨直线度超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2-04-08):
铸件导轨直线度超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装配中底座铸件导轨测量时直线度和扭曲都在范围内,装上直线滑动线轨后打大理石和互打直线度都超差。

想请教您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导轨的侧面安装基准面检测过吗?如果检测过,就是楔块或压板的松紧问题了,还有就是拧紧螺钉时是对导轨有个旋转力矩的,先以小力气压导轨正方向螺钉,再压楔块,然后再拧紧螺钉。估计是你的装配手法问题了。再有,你的导轨是不是本身超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