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修中出现轴承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8):
在维修中出现轴承烧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
不过lz至少也得把情况具体描述一下再上几张图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能回答清楚的,比如:轴承润滑不到位,出现干摩擦,轴承发热、珠架变形。还有:轴变形引起震动。有一点很重要:设备点检不到位。轴承损坏不是突然坏的,可以防患于未然。

网友:
烧坏肯定是发热了,看看润滑是否良好,轴承间隙量是否合适。最好上张图,说明一下轴承工况比较好

网友:
先上传几张图片看看  你最好说清楚一些 。 第一 安装精度问题   间隙没有达到要求,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 设备的润滑不到位,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还需要你自己多分析

网友:
现场轴承的振动、声音、温度什么样的,能先描述下

网友:
轴承在运转中的润滑是轴承失效得首要问题

网友:
1.润滑未到位
2、轴与轴承间隙大 摩擦发热
3、有杂物进入轴承,摩擦发热
4、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过载,磨粒磨损,疲劳,冲击载荷等等

网友:
描述不是好清楚,检查一下有没有振动,发热。是否润滑不到位。再有就是转速太高,轴承质量不好。

网友:
多数是润滑不到位

网友:
轴承润滑、选型、使用环境与所选轴承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