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磁阀如何控制4个气缸

楼主(2012-04-08):
个电磁阀如何控制4个气缸,用多大的电磁阀,气缸缸径40 行程5和80的

网友:
太笼统了,有原理图吗?

楼主:
没的,气缸就只做向前推然后再退回来这两个动作,我想用一个电磁阀来控制,不晓得行不行

楼主:
4个气缸一定要同时动!!!!

网友:
一拖四 各带一个节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电磁阀选用4V400系类,要用多通接头转换就可以了,不过还没有试过,呵呵!

楼主:
我也没试过,所以才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楼主的气缸是并联安装时可以选择型号TG2521-08或TG2531-10的电磁阀(上海索诺系列)。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的亚德客的4V410的也可以

网友:
根据气缸相关参数确定耗气量,在根据动作频率推算阀门最大流量,综合考虑单次循环时间,阀门通电、断电响应时间,然后选择流量合适的电磁阀。
同时需要注意阀门同气缸间的管路连接距离、管路尺寸、接头及流量调节阀规格等细节。
Airtac的阀门勉强能用,估计是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2012-05-27):
不懂这一块额,学习了!

网友(2012-07-25):
四个调速阀,三个三通接头病到一路..

网友:
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气缸是并联安装时可以选择型号TG2521-08或TG2531-10的电磁阀(上海索诺系列)。

网友(2012-09-13):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
把四个气缸并联,就行了

网友(2012-12-14):
用气立可,单线五孔三位的可以实现

网友(2013-06-0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气缸是并联安装时可以选择型号TG2521-08或TG2531-10的电磁阀(上海索诺系列)。

可以提供具体选型步骤和公式吗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看到SMC有这两条公式用来选电磁阀的,我计算了下,假设缸径8cm,汽缸最大速度500mm/s,汽缸使用压力0.5MPa,移动负载所需压力0.5MPa=5bar,压降0.1=1bar。结果算出S有效面积176.4mm2,一看SMC选型表上电磁阀最大S为79.2。算出的结果偏大,求教有经验的人解答下问题出哪了???
大家也可以讨论下平时你是怎么选电磁阀,包括电磁阀接管口径,是凭经验还是计算得出结果???

网友:
一个电磁阀控制四个汽缸,四个汽缸并联连接到电磁阀上,但要考虑四个汽缸的同动精度,需要在每个汽缸上装节流阀调节

网友:
这样是不是四个气缸同时运动?

网友:
节流阀加上接头什么的就可以了,行程5和80的,都不算大,一般来说没问题

网友:
可以倒是可以,四个气缸的同步性上可能要差点

网友:
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
没必要这么省吧

网友:
可以使用集合管,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复杂了 好像

网友(2015-12-23):
不好搞啊!同步了速度又不行

网友:
如果有速度怎么搞

网友(2016-05-27):
如果4个缸的动作必须一致的化,尽量不要用这种方法。4缸因气体压力的影响会有启动误差的,尽管用节流阀调整也不可能保证每次动作都完全一致

网友(2016-08-16):
同步性会很差,都有可能电磁阀通路挨个推进的过程。而且气压波动也对同步性有很大影响。主要电磁阀的阀芯通气的尺寸和气管比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