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7.5U钻什么品牌的比较好些

楼主(2012-04-08):
京瓷的U钻,有效长度4倍的孔直径,刀片型号ZCMT06T204SU PR660
加工中心内冷钻45板厚的孔,现在使用的Φ17.5U钻经常坏,想换别的品牌钻孔。
请给位推荐下。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刀具及刀片型号有吗?加工的是45#钢?加工中心?内冷外冷?几倍直径?加工参数(转速、进给)?
经常坏的话是怎么坏?刀片崩刃?还是磨损太快?

网友A:
山 特 的 U钻  没 试 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 特 的 U钻  没 试 试?

没有用过。就是不知道U钻容不容易损坏?

网友B:
正好 我也需要这个规格的U转 求推荐 加工材料 45钢锻打调质T265 卧式国产加工中心 最高转速5000  工件是缸体  求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伊斯卡的变色龙喷水钻

网友:
你是做什么材料的,空得表面粗超度要求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 我也需要这个规格的U转 求推荐 加工材料 45钢锻打调质T265 卧式国产加工中心 最高转速5000  工件是缸体 ...

你是哪里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推荐下住友的U钻,Q:1051859349

网友:
要不要试试株洲U钻?ZTD04-170-XP25-SP06-02  只有17的没有17.5刀片是SPGT060204-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下住友的U钻,Q:1051859349

排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屑怎么样

有 L、G、H三种断屑槽,现在都以通用型 "G" 为主,断屑性能优异,通过中心出水可将铁屑充分排出。

网友:
用伊斯卡的U钻试试,我公司在用伊斯卡的U钻加工铸件不锈钢产品。
4倍径的刀杆 DR175-070-20-05-4D-N     刀片:SOMX 05204-DT IC908,中高速加工。
刀片可以用4个刃,比起京瓷的刀片相对来说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