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机床厂产品“案件”受理

楼主(2012-04-08):
各位亲爱的社友,云机(云南机床厂,现名云南CY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提问,我会尽量解答。另外,我欢迎大家对其产品给出评价,如果能和其它厂家有个比较就更好了,比如说和沈一、大连、宝鸡、安阳等知名厂家的相比在哪方面给您造成了使用上的不便。如果您感觉一些功能不完善或希望增加哪些功能以提高您的效率,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3-04-13):
有这种态度就不错。

网友:
我看好云机,听说很好。

网友(2013-03-02):
云机总体说来可以,如车床主轴箱,皮带盘轴接近那几根轴的齿轮厚度太薄了,常更换。

网友:
国营企业责任不到人,混日子的人太多,样机好,但要搞出批量好产品,管量水平跟不上。

网友:
CS系列的溜板箱使用一定时期挂快速时哒哒作响是该系列车床的共性,结构所然。解决的方法是拆开溜板箱,给弹簧下加小垫片,或者更换弹簧,需维修人员操作才行。

网友:
我的宝鸡6266B 三个问题,厂家来了六次(最少)解决了1个。1,中速170转空转一切正常,切削时主轴箱嘎嘎的响(声音大的你就不敢不停车}     2:机床常常无缘无故的停车,无规律。   3:横行快速向前开,老有啮合不上的声音(要空点几次)
      厂家先是学徒来后来是师傅(拆五轴,拔一轴,一轴换全套结果照旧)后来从厂家又请来一个小师傅,专家会诊,专家发现有一根轴没装到位,咣咣两锤搞定。1号问题解决。
        先换交流接触器,再换热继电器,再换,再换,再换空开。检查线路,检查电源,后来说是电源电压不够,我每天测最少五次(早上上班前,上班中,中午休息,下午,晚上,比较电压差)我咋看都是棒棒棒的电压,后来边干活边检查电压 ,从隔壁拉零时线实验,厂家给我个换了一个电机,还是做没有用。实在不行自己请了个电工,开门断电开关,和停车按钮有问题。   2号终于宣告解决。
        3号问题到现在还在等待

         大家以后买东西,还是要。。。。。。我是怕了

网友(2013-01-26):
好冷清啊,不知道你们厂子搬了没有

楼主(2012-04-09):
引用 网友A:
云机不好说 我定华中210A的 你们说不好做 我要在平车床上定P3 或C3的丝杆,你们说太难搞
为什 ...

生锈的应该是库存时间较长的,防锈做的不到位。真诚道歉!
平床身数控车属于简式数控,即我们平时说的经济型数控,其使用精度检验标准为JB/T8324.1,其中对各项精度做了相应规定。
标准这么制定是想对机床进行分级管理,精度再高些的有全功能数控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斜床身,其使用的精度检验标准为JB/T16462,精度比平床身高很多。如果您有精度高些的需求,推荐使用斜床身。
做高精度的平床身数控不是不行,但机床精度的提高外购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机床专用零件精度也要相应提高,这就提高了制造成本,这部分成本也最终转嫁给了客户,也就是您了,呵呵。这样总成本算下来估计和斜床身数控也差不多了,您说呢?
最后,还是感谢您的直言不讳!

网友:
其实你们自己的产品自己应该最清楚,我想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工装车间,自己做的普车里面就应该有。生产线上也一定有你们自己做的数控车。多问问操作它们的师傅吧,也许他们不会像我们说的这么直接,用词会婉转很多。如果你想改进并有这个能力,那么不用到处问,自己厂里就能得到很多。要听到真实的话就拿出12分的真诚并俯下身认真倾听。

游客

网友:
初衷两点: 1、想听听大家对产品的评价,找出改进方向; 2、看看能不能帮上大家点小忙; 仅此而已,不过,真诚感谢朋友们的建议和批评,往往有价值的建议都是在措辞严厉的话语中。 希望广大社友多批评

网友A:
云机不好说 我定华中210A的 你们说不好做 我要在平车床上定P3 或C3的丝杆,你们说太难搞
为什么不可以提高下普通平床身的数控机床精度呢  德国平身车床也有0.1丝精度的数控车啊 难道我们中国制造个 1丝的都成问题吗
云机这是第2次联系了 ,基本属于没戏的 原来单位买的全部是云机 ,还可以,就是新机床主轴齿轮锈掉了 把我们笑死了

网友:
小弟比较有兴趣的是 楼主在公司是什么职位

游客

网友:
普通员工,呵呵

网友:
            没用过云南的。。听说口碑可以 。 不过交货期太长  性价比不是最好

网友:
云南机床厂的人牛啊,看这一点以后也会注意细节问题的

网友:
单位的云机是08年购进了6150。用了这些年大问题没什么小问题在细节方面很多。
1机床用1年满以后床头箱只要是有空的位置基本都能出现漏油的情况!
2  就是快走刀肯定设计有缺陷的 进场出现没办法齿合的情况  (也接触朋友也买了几台云机都碰到同样的问题)都是中托板
3机床在中高速的的时候稍微大力切削的时候。经常出现脱档的问题。保险扣的位置都调节了N多次了也解决不了 (如果操作的久只能靠经验来挂才能 避免)
4尾座没有刻度算是个缺陷吧 。用个别的机床基本都用的增加一个计算比较方便
5中托板那块调节的斜铁(我们这是这么叫的)设计的太短了啊 基本用了2年我就调到最低位置了啊 我现在都自己在接长了2次 不是磨损太块是设计的太短了, 买来之前就是在里面啊 。 别的机器都露出很多在外面的
小弟不才面前这些小问题就发现这些,下面说说优点啊
1机床用了 4年基本圆度保证的非常好出场好像说是 0.007吧。我客户公司用三坐标测量出的数据基本在0.01以内
2机床调节好以后 加工出来的直线度也非常的好 在150毫米的长的车出来。没什么大小头啊。千分尺测量的
3 刀架很完美的。用习惯以后基本能重复定位能在0.05以内
 大体上面没什么问题,很值得购买的的机床,就是细节没做到位。希望以后能越做越好。
单位最近要购进一步 斜床身的数控车不知道贵公司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一下的吗

游客

网友:
尾座上现在都有两块带刻度的小标牌,一块标线一块刻度,您可以联系订两块; 您所说的斜铁实际术语叫镶条,时间长了的确会磨损调光,我们可以加长。 感谢对厂里产品的信任哈!
快走刀不啮合是挂不上,还是挂上脱开?要具体看,不过初步判断是溜板箱里我们俗称“小板凳”的一个零件时间长磨损了或存在缺陷所致,更换有可能解决问题。脱档可能是主轴箱里一个端面凸轮盘导向槽磨损;
斜床身现在建议用SL320,还可以。不过具体要看你干什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