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台铣床,工作台移动改用油缸推动,求助

楼主(2012-04-08):
公司一台铣床,工作台移动改用油缸推动,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工作条件:1。油泵20L/MIN,压力调到50公斤。2。油缸动作为快进--->工进--->快退。3。工进与快退装有单向截流阀;

问题现象:1.工进速度调快时没有爬行,但调低速后就产生了爬行。2.将油缸活塞杆与铣床工作台的联接断开,让油缸空走,慢速时依然产生爬行现象。

本人对液压这块不懂,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杆腔和无杆腔存有气体而产生的低速爬行,可通过反复运行液压缸活塞杆达到排气的目的,必要时在管路或液压缸活塞杆的两腔设置排气装置,在液压系统工作时进行排气。

液压缸活塞杆设计间隙不当产生的低速爬行,可正确设计液压缸活塞杆内部活塞和缸体、活塞杆和导向套之间的滑动配合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杆腔和无杆腔存有气体而产生的低速爬行,可通过反复运行液压缸活塞杆达到排气的目的,必要时在管路或液压 ...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油缸是新买的标准缸,缸径50的。您意思是说可能我的油缸有问题么?还有就是,我稍微打开管接头然后运行油缸,想通过这样排气,这样做是否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A:
由于气体混在液压油中,在压力的作用下,体积变化,在高压作用下甚至发生气体瞬间爆炸,从而引起液压缸的速度不稳定。
增设排气装置;如无排气装置,可开动液压系统以最大行程使工作部件快速运动,强迫排除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气体混在液压油中,在压力的作用下,体积变化,在高压作用下甚至发生气体瞬间爆炸,从而引起液压缸的速 ...

谢谢您的帮助,我先按您的方式试一下。

网友:
产生爬行可能是里面进入了空气,可以先走几个行程再看看情况,或者是油液不够了,设计不合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