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加热,请教

楼主(2012-04-08):
高手们好。我想问一下,感应器缠成螺旋状(用一根铜管缠好排紧) 和 单根单根连接中间隔一定距离,是否区别仅仅是功率问题或者说加热效能问题。功率区别大吗?...

因为大部分中频透热式加热采用推料结构,很少采用滚子传动。我看到1978新疆一篇文章用的滚子传动。

网友:
中频不能搞太多圈了,两圈最常见,很多圈是工频

网友:
应当是几个独立的感应器,通过中间的辊子连在一起
主要是为了避免单个感应器过长,加热的棒料不好行进,在高速锻床的前面有很多采用这种结构的

网友:
中频加热的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