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中掉不出来的螺钉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04-08):
如图所示,黑色是箱体,螺钉拧出来后,掉不出来,好方便的设计。 不过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我想了想,螺纹应该是滚压出来的,把材料挤大了,就掉不出来了。  不过本人没有实际见过,只能猜猜。
 实际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要注意些什么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加工出来吗,还有类似的结构设计吗?
   一大堆问题,哈哈。

网友A:
会不会是孔内先攻丝,然后螺杆是扭进去的啊。

网友:
实际上,箱体的孔也采用螺纹,螺钉在螺纹后采用细杆,这样拧进去后,也有一定自由度,但也掉不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加工的吧是后处理的吧

网友:
在孔内也加螺,螺栓拧过了不就掉不下来了?

网友:
有些用卡簧卡住的

游客

网友:
也有用其它材料如塑料的小垫圈,O型 圈之类的

网友:
螺杆和螺帽是分离的。一体的加工不出来。

网友B:
我做活这样的产品,就是在螺丝过孔也做上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孔内先攻丝,然后螺杆是扭进去的啊。

应该是这样了,太感谢了,很简单,不过没人说自己就是想不出来,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活这样的产品,就是在螺丝过孔也做上螺纹。

应该是这样了,太感谢了。

网友:
好方法,以后设计时用上它。

网友:
当然不能螺钉毛坯放入孔中再来加工螺纹,一般是放入滚压好的螺钉后压迫箱体--一般是薄板上的孔口,来是的螺钉不能脱出。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查标准,防脱螺钉,有东西挡着,所以不掉下来

网友(2012-05-16):
恩,知道了,大家意见基本一致。

网友:
我们连接器上 有的是加卡环 有的是 连个盖子一盒 孔比牙杆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