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链条最好采用偶数链节?

楼主(2012-04-08):
书上说:“为了形成链节首尾相接的环形链条,要用接头加以连接。链的接头形式见图1。当链节数为偶数时采用连接链节,其外形与链节相同,接头处用钢丝锁销或弹簧卡片等止锁件将销轴与连接链板固定;当链节数为奇数时,则必须加一个过渡链节。过渡链节的链板在工作时受有附加弯矩,故应尽量避免采用奇数链节。”

图1 链节头(从左到右依次是 钢丝锁销、弹簧卡片、过渡链节

现在问题来了:

1. 什么是链节? 其构成是怎么样的?是两个内链板+一侧两个外链板+1销2套2滚子 还是 两个内链板+2套2滚子 ?
2. 弄不明白什么是基本链节,就看不懂上面那段话说的链节数的偶奇问题。
3.一个断链条,两头的情况:

 :两头都是内链板。这时我们要配上 两个外链板和两个销轴;采用图1中前两图的形式联接;
 : 一头是内链板,一头是外链板带销轴。 这时又有两个办法:B1: 把外链板的销轴冲下来,把另一头的内链板放在外链板中间,再用销轴联上;B2: 用图1中的过渡链节,两头分别联接内外链板。也需要把外链板断头的销轴取下,插入过渡链节,再用销轴联上。内链板断头处则要配一个销轴。联接好的链条比原来长了一个链节距;
C: 两头都是外链板。这时要把一头的外链板拆掉,用剩下的内链板和另一头的外链板联接,这样就回到情况B.

最后的问题:为什么必须要用过渡链节?是配合链的总长度吗?到底怎么数链节数?下图的链条是几节?按滚子是10节,按内链板是5节,按链节距算是9节(真纠结)!

补充内容 (2012-4-9 00:35):
终于弄明白了。1.按链节距数链节;2,奇偶数的概念是指连起来后的链节数;3.上图中如果连起来后,要求是10节,就加两个外链板和两个销;若要求是9节,就只能去掉一节,加过渡。要是去掉一节后直接边,就变成8节了。

网友:
刚才看走眼了,脑袋卡住了,说错了,删掉。。。
这个图中链节数应该是10,就是一个链板就是一节,这个图里首尾相连就是10节,去掉一节后需要过渡链节

游客

网友:
多谢,这回弄懂了!
去掉一节直接连起来的话就是8节了,可以不用过渡,这样链节数就是偶数了,所以说奇数链节数要用过渡链节,呵呵..
按链板数,应该是9节吧?加上两个外链板和两个销,首尾连起来后是10节。去掉一节后,直接连起来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用过渡?

网友:
奇数的话首位不能相连····上面的是5节的吧!没看过书,等高手

游客

网友:
要是按5节算,是奇数,那真接加上两个外链板和两个销不就联起来了,为什么要用过渡链节?

网友:
奇数的话首位不好连接啊,需要过度链节

网友:
上图是九节啊,首尾都一样了,连不上去啊,需要再加一节。

游客

网友:
上面要是算九节,是奇数,怎么加那个一头大一头小的过渡链节?

网友:
图片中肯定是9节的,就是按链节数的!

网友:
为了形成链节首尾相接的环形链条,要用接头加以连接。链的接头形式见图1。当链节数为偶数时采用连接链节,其外形与链节相同,接头处用钢丝锁销或弹簧卡片等止锁件将销轴与连接链板固定;当链节数为奇数时,则必须加一个过渡链节。过渡链节的链板在工作时受有附加弯矩,故应尽量避免采用奇数链节。”

说和很明白了,偶数时可以直接连接,外边加弹簧卡片即可。
奇数时因不可直接连接,需加过渡链节(加后相当于偶数),而过渡链节工作时受有附加弯矩(从过渡链节可看出),故应尽量避免采用奇数链节。

游客

网友:
那个过渡的也算里面的,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我太笨,实在是看不明白。怎么数链节?奇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给的图中是几个链节?

网友:
寄数的话要用过渡链节,强度下降约20%,所以一般用偶数链节

网友:
看着标题奇怪,仔细想想也对
飘过,雁子
又飘过,还雁子

网友:
上面是9节,可以肯定,参考下机械手册就知道了

游客

网友(点评):
一、一头公一头母,肯定是偶数节,要封闭的话,有两种方式:1.直接对接,结果还是偶数节2.加过渡节,变成奇数节。 二、两头公,肯定是奇数节,要封闭的话,加一个外链板,结果变成偶数节。

网友(点评):
三、两头母,肯定是奇数节,要封闭的话,加个内链板,结果变成偶数节。 也就是说奇数节,只有一公一母加个过渡节才能形成。

网友:
按链节距数是9节,那就是说要加过渡链节;可以这个是两头小,怎么加?

网友:
见识了,不过好像去掉一节加个东西就行了

游客

网友:
当然可以去掉一节加个过渡链节,但也可以在去掉一节后直接连起来,为什么要加过渡链节?

网友:
这个数数,最直观。12 34 56 78 8转回来跟1接,这样偶数链节多好,反之,12 34 56 78 9,9 转回来跟1接,都是奇数,怎么接。所以就得加过渡链节。这么说好像也不直观,懂的人能看明白,不懂还是不明白。你骑自行车不,数数不就结了吗

网友:
明明是9节,怎么数出10节来了???

网友:
连接问题,偶数可以直接连接,但链轮齿数一般用单数个

网友:
一头雾水!!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他是说接成环形有十节

网友:
你说的过度链接人们常叫它半扣,节距为奇数是没有半扣就无法连接到一块

网友:
关键是奇偶数是指链联接起来后的总数。。。。

游客

网友:
对

网友:
奇数个没办法连一块,要连一块就要用过度链接,过渡链节会受弯矩

网友(2012-05-13):
哈哈,看了很长时间,可算数出来了。楼主的总结非常好。

网友:
我认为可以省材料。

网友(2012-06-12):
9节,首尾都是内链板,怎么连接呀,肯定要再加一节或者用过渡链板。

网友(点评):
两头都是内链板是加不了过渡的吧。

网友:
嗯,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好好补一下机械知识……*^_^*

网友:
图上是10节啊

网友(2012-08-23):
懂了,好绕人

网友:
看看自行车就知道了。

网友(2012-10-10):
奇数一般不考虑吧

网友:
这也是问题,搞机械的伤不起!

网友(2012-11-21):
个人猜应该是为了加工比较方便,毕竟偶数的不要过渡!

网友:
奇数的话要用过渡链节,强度下降约20%,所以一般用偶数链节

网友:
搞不明白  谢谢这么多高手讨论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要用奇数链接,因为过渡接头受力不是太好.但是链轮齿数一般用奇数,这样能保证齿轮与链条啮合时是齿是与不同的链接啮合的。链条的磨损的均匀的。

网友:
小弟不才,觉得应该是9节,书上说的是形成封闭链以后是偶数吧?房主能理解不?再加个外链就是10节,偶数,不用过度啦。。。。多多指教

网友(2013-12-02):
多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不封闭的链节,也可以数出奇偶数吧。不是只针对封闭的。
分三种情况:
  一、一头公一头母,肯定是偶数节,要封闭的话,有两种方式:1.直接对接,结果还是偶数节2.加过渡节,变成奇数节。

  二、两头公,肯定是奇数节,要封闭的话,加一个外链板,结果变成偶数节。

三、两头母,肯定是奇数节,要封闭的话,加个内链板,结果变成偶数节。 也就是说奇数节,只有一公一母加个过渡节才能形成。

网友(点评):
一语点破,另外问下工人老说链条一动就要动两节(不加过渡链节的时候),这样看来是否他们说的有问题

网友:
看图,学知识

网友(2014-10-27):
主要是怎么数链接数,知道怎么数链接数,奇偶数好数啦,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看了楼主下面的解释,终于茅塞顿开,谢谢啦!

网友(2015-03-17):
我正需要这知识,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6-03-11):
还有一点是,链条是偶数节,而相配的链轮齿是奇数为最佳。

网友(2016-08-23):
两根轴算一个节

网友:
不建议使用链条卡子。影响强度

网友:
防止灌水机

网友:
深入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6-09-28):
10节,应该看组成环形后的实际节数。

网友:
最好加个张紧机构,奇数的时候也可以调成偶数,这个链条跑一段时间也会松,所以有条件加这个机构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