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的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04-08):
伺服电机进行频繁的正反转,频率>30HZ,对电机损害大么。
伺服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和电气时间常数指的什么?

网友:
伺服电机反应快,正反转是强项呀,有机会去看看电机定子的绕线机,正反转不要太快哦!

网友:
但它这个频率太快了点,够快!!

网友(2012-07-16):
觉得太快就改成凸轮机构来实现换向

网友:
机械时间常数是电机从调节开始到实现所需速度的调节时间,一般是从启动到速度达到额定转速的63%左右的时间;电气时间常数是指电机从调节开始到实现所需电流的调节时间,一般是从启动到达到电流的63%左右的时间。伺服电机正反转频率30HZ比较高,如果连接刚度不够可能会发生颤振,建议用四杆机构或凸轮等机构实现

网友:
30HZ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