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的加工

楼主(2012-04-08):
22的外圆 420长  不用跟刀架的话 能不能达到5丝公差 直线度5丝 ,如果难的话 那用跟刀架容易控制在这个公差范围吗。

另外细长轴 的直线度 由什么决定呢  车出来也会弯曲吗 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我觉得必须用跟刀架。
跟刀架也不贵。

网友:
车细长杆是车工最头痛的事情,工件会颤的很厉害。

网友:
必须用跟刀架,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另外细长轴 的直线度 由什么决定呢  车出来也会弯曲吗 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可以用托板,采用无心磨削的加工方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吃刀量,在刀和工件接触的地方,刀和工件产生挤压,工件受到一个向上的力,吃刀量越大工件受力越大,工件越容易弯曲

网友:
主要是因为细长轴的抗弯强度小,在切削力的作用下,工件发生了塑性变形,引起直线度大的。。

网友:
除了加工材料外,切削力主要跟以下因素有关:
刀具主偏角
刀具前角、后角、刀尖角
刀尖圆弧半径
切深和进给
刀具材料和制造精度

网友:
跟刀架必须的,慢点转干。最后精车要用鸡心夹。22mm不算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