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2-04-08):
目前做的设备要用到液压系统+油缸,油缸作用是提升在轨道里面上下跑的小车,小车重3吨
用双缸提升,苦于油缸的固定形式,我原来打算学叉车那种搞个两端固定式的,但是我看书上说
油缸不能在径向方向受力,小车的重心和油缸不在一条竖直线上,所以轨道会承受很大的弯矩,
所以油缸如果两端固定,会不会因为轮子和轨道这种几个毫米的变形,导致油缸承受弯矩?
还是说 我应该搞成 上端固定+下端铰接?还是 上下端都搞成铰接。

关于油缸的固定方式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既然铰接能保证油缸在不受径向力,为什么叉车还要做成
双端固定式的呢?求高手赐教

网友:
你加配重的话直接用丝杠都可以。注意设计防坠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