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齿轮最大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2-04-08):
听说用粉末冶金做出来的齿轮有最大线速度的限制,超过了这个线速度就齿轮就不行了,谁知道是多少吗,这个线速度在哪里有介绍

网友:
或许是因为速度高时,由于离心作用的惯性力产生的拉应力的限制作用?粉末冶金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分别是多高?关于旋转圆盘的计算教材里有,可以直接套公式...

网友:
粉末冶金零件的性能取决于配方,不同的配方性能是不同的。

网友:
线速度,是因为齿抗强度的限制吧。不同材料齿抗强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粉末冶金齿轮齿抗较低的问题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