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6工位数控机床

楼主(2012-04-08):
出于节约成本 自己加装的6工位   试了下 还行 发帖分享下另外还有自己改的4工位的  改的不好 希望专家们多给意见 见笑了

楼主:
自己做沙发 呵呵 机床改完还没有做护罩

网友A:
楼主说说,为什么要改造?为什么是六位工控?数控系统是啥?那个机箱是哪的旧货淘来的。传动件?电气部件?导轨?
改造前什么性能?改造后什么性能?投入多少?产出多少?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设计机械还是电气?

网友:
亚美地。。。给力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为什么要改造?为什么是六位工控?数控系统是啥?那个机箱是哪的旧货淘来的。传动件?电气部件? ...

改装6工位的想法 是出于我所加工的工件需要用到6把刀具一次装夹完成车削 数控系统是南京的 便宜的 机床是鲁南的旧的普车 旧的  自己花钱找人磨的导轨 然后回来自己贴塑 刮研  整体投入大概是2.5W左右吧    我没计算过 自己做的机械 电气 是朋友帮忙给做的 改造前就是废旧机床 已经不能用了 而且我加工活型号变化不大 所以自己把变速箱拆掉了用的电机自己带动的主轴  X  Z 相 就不用多所了  很简单的 不能说自己设计  但是在我们这 我是第一个加装的6工位刀架 4工位比较常见

网友B:
看着有模有样的,刀架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C:
改的这样,够有才的!就是不知道你干活时稳定不!

网友D:
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有几点疑问和建议:
1、原来普车的溜板箱摘掉了,但是动力还是普车的主轴箱、挂轮和进刀箱传递过来的,不知原来溜板箱的功能确实会不会对机床功能造成影响?
2、怎么没见到原机床的光杆,摘掉了吗?那进刀箱那边与光杆连接部分是如何处理的?
3、换六工位后最大切削直径会变小,增加了刀具干涉隐患,要注意。
4、建议增加个结构简单的溜板箱,丝母座可以与溜板箱一体,刚性好一些。
拙见,谬误之处望各位大侠包涵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有几点疑问和建议:
1、原来普车的溜板箱摘掉了,但是动力还是普车的主轴箱、挂轮和进刀 ...

溜班箱拆掉了用的 电机直接带动的滚珠丝杠 通过支撑架 (购买的支撑架)连接溜班 带动溜班进退  X向一样道理
原理溜班箱处现在装了电机
主轴是通过电机  皮带  到达主轴的  所以转速是一定的 想变速 就需要加变频的电机了  个人感觉没必要 就是一个简易 的机床 所以没必要费那么多钱 就目前情况  改装后机床的尺寸一致性 能保证0.05以内

游客

网友:
谢谢 你的鼓励 呵呵 本人也是出于节约成本才这么做的 呵呵 无非就是让自己 投资少点
能满足零件加工要求就好了,经济精度嘛。我们就是要自己多动脑动手了,现在要是多一些向楼主这样的精神就复兴有望了。楼主加油!

网友E:
"建议增加个结构简单的溜板箱,丝母座可以与溜板箱一体,刚性好一些"
楼上说的这个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增加个结构简单的溜板箱,丝母座可以与溜板箱一体,刚性好一些"
楼上说的这个很有必要。

改天有空 我把溜班箱连接处 拍下来 大家讨论下  我用的是我们这普遍的方法   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这样,够有才的!就是不知道你干活时稳定不!

已经工作几天了  通过监测 尺寸一致性在0.05以内 满足我需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模有样的,刀架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刀架是买的  这个东西 搞不了  呵呵

网友C:
你买的那个六工位刀架多少钱?
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
根据工件的情况,常用的四个刀位的刀架,可以用更多的刀补来提升车刀的数量, 比如一个刀位,可以并排装两把刀(具体要看工件是否干涉),调用两个刀补就可以是两把刀了

其实比较有意义的是, 双刀架  ,就是 4刀位的刀架 ×2 ,两个刀架的刀间隙着用, 比如先用A刀架的1号刀, 然后是B1,A2,B2.........,这样的好处在于,在调用A刀架的时候,B刀架可以换刀位,这个才是节省时间的技术,不过好像国产的系统好像没有支持双刀架的

网友:
支持楼主,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很棒,没什么不合理处。

网友F:
牛人,数控改造精度是关键.
强力支持.
向LZ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那个六工位刀架多少钱?
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全新的 亚兴的 好像是4000多吧 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人,数控改造精度是关键.
强力支持.
向LZ学习.

谢谢您 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呢 呵呵

网友G(2012-07-25):
赞一个,我就没有那么大决心搞这东西。以前在济宁看人家改了一排,都是4工位。楼主是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我就没有那么大决心搞这东西。以前在济宁看人家改了一排,都是4工位。楼主是那里的?

我就是济宁的 不知道您在哪里

网友(点评):
我在烟台,你那东西做的真不错。

网友:
其实有些不用的旧机床就该改改,能用尽量利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济宁的 不知道您在哪里

朋友可以加我QQ 460002552 有助与日后交流 或留下联络方式 我加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我就没有那么大决心搞这东西。以前在济宁看人家改了一排,都是4工位。楼主是那里的?

朋友可以加我QQ 460002552  方便以后联系 交流经验

网友:
LZ牛人,赞一个!!!!

网友H(2012-10-12):
{:soso__187047450382421961_3:}神人,那个车开起来安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神人,那个车开起来安全不?

至今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