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动送料?正在设计一个自动插件机

楼主(2012-04-08):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自动插件机,就是将料管中的光偶自动送出来,然后进行整脚,再用装有夹爪的机械手取料后在PCB板上进行插件。请问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将料管中的光耦给自动往外送,但是结构不能太复杂,因为空间有限。谢谢!

网友:
把料管倾斜一个角度.自然就下来了.

网友:
震出来,简单,好用!!!!!!!

网友:
自动搬运送给机械设计1.pdf (1.14 MB, 下载次数: 99) 给个资料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说的是一般的DIP4光耦吧,

你叫PCB工程师将DIP4的封装改改,这样光耦的四脚就不用搞成90度了,直接就可以放入PCB了。

送料肯定要倾斜+振动。有的光耦的脚可能会卡住,这种情况需要抖动,出来之后还要整脚。

网友:
HTC Rezound(霹雳2代)

网友(2013-03-06):
刘工 好久不见

网友:
吹气也可以的

网友:
震动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2014-04-24):
振动盘加直振应该能搞定!

网友A:
这种结构呢?
忘记是在哪里下的一台设备的3d了。工件差不多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呢?
忘记是在哪里下的一台设备的3d了。工件差不多

大侠,能否大概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动作吗,没太看明白

网友:
你上抖音上搜索振动盘,有一家做振动盘的有你做的这种二极管  整套视频  对你绝对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