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块零件,如何提高下料速度?

楼主(2012-04-08):
扇形块零件,现在用的是锯床下料,先下成梯形,在铣,在车,车用专用卡具,材料,有铝,还有3cr13,,材料是长条的,车时用卡具,还是断续切削特别废刀,yg8,,yt15都试了,感觉yg8更好点,随便画了个图凑合看,,没有电子版图纸

楼主:
不太会,,只能添加附件了

网友:
批量大吗?多厚的零件?

楼主:
基本都在500件左右,厚度12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都在500件左右,厚度12厚

下料成发兰圆环上车床加内外径至尺寸再切成扇型

网友A:
跟楼上的兄弟思路一样。用管料车床上切断成薄片,然后上铣床切断成型。不过可能料废比你现在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上的兄弟思路一样。用管料车床上切断成薄片,然后上铣床切断成型。不过可能料废比你现在多些。

楼主之前的方法跟你的方法废料应该是一样多的啊

游客

网友:
没具体计算过不好说,毕竟梯形更接近些。而圆环状的话,还要看夹角。不然一个环切不到几个。只能说可能更废料。

楼主:
现在用的条形料,直接下成梯形,在加工梯形角度,做了个环形工装,然后在车床上加工外径,内径,可是断续切削很废刀,,现在下料效率也不高,愁啊,我是北京的,

楼主:
这个直径一般在200以上,

网友:
用水切割下料,应该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呵呵,给你想的一样,直接用水割。

网友:
直接成型,应该比你原来的效率高很多

楼主:
用什么方法?精铸?

网友:
能不能用线切割?多块叠放在-起下,排好下料,能省点料

楼主:
用线切割效率应该更低吧4 a! p7 w)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