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NV材料的断续加工,如何快速去掉两个耳朵的余量?

楼主(2012-04-08):
毛坯如图
直径280的两个耳朵需要加工长度毛坯为50,需要加工到30。
直径230需要加工到225。
这毛坯客户提供的太坑人了。耳朵断续加工的地方余量特别多。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快速去掉两个耳朵的余量?
目前在用6150的车床加工。

网友A:
可否在铣床上踩2刀,留点余量

网友B:
好好琢磨琢磨刀吧,再装夹一次的话,余量也去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铣床上踩2刀,留点余量

有这个想法,但是多一次装夹。也未必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琢磨琢磨刀吧,再装夹一次的话,余量也去的差不多了。

量较大,如果一直在打刀也是一件头疼的事。
目前订了40分钟一个不过厂里的车工有些吃力。

网友:
车铣两个工序。全给车床是不行的。断续加工时间长刀具承受力你要考虑。材质呢。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2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2
材质15mnv

网友:
一定要吃大刀,细走刀,刀开负倒棱,过渡刃提高强度。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5

网友:
就是切削深度要大。进给量要小。主切削刃磨出负倒棱。刀尖要磨大一点,也磨出负倒棱,抗冲击。

游客

网友:
刀根本就吃不消,这个料连续车削都够你受,别说断续;

网友:
先铣加工留余量精加工,肯定比车快!15锰钒的材料,断续加工,余量这么大,够你吃一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但是多一次装夹。也未必划算。

别想着多个工艺就会慢,你这个材料很难加工,锰,钒微量元素很难搞,先铣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5
确实铣一刀比较好。周一先上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着多个工艺就会慢,你这个材料很难加工,锰,钒微量元素很难搞,先铣吧

还可以吧,属于低碳合金钢。
并不属于难加工材料吧。至少比不锈钢好加工。

网友:
果断铣掉吧 经验不是很多  只能看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