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零件怎样达到要求?

楼主(2012-04-08):
现在接到一活   铝合金 零件长600毫米 宽45毫米  厚度11毫米 600*45的面上有10个 6的螺孔  要求两大面的平面度为2丝  两大面相互平行度为2丝    不知怎样保证

网友:
定做个11厚的铝板吧,机加工来做,太难了。期待高手。

网友:
你先做6mm螺孔 .然后用6mm螺栓把板材固定在工艺板上。在铣削,转速走刀酌情处理。试试

网友:
估计很难保证平行,很容易变形

网友:
你先做10--6mm螺孔 .然后用6mm螺栓把板材固定在工艺板上,在平面磨床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