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去飞溅良方

楼主(2012-04-08):
机焊接飞溅多如何去除器人,我们有好的焊接工程师进行参数调整,气体方面氩比二氧70比30枪的角度都在最佳角度进行焊接。防飞溅剂不大好用,请问哪位老师有好的去除方法,和一些好的去飞溅配方告诉我。感谢,感谢,

网友:
  1、焊接角度对飞溅的影响很大。实际作业中,后退手法的角度在70到80度,飞溅明显减少;前进手法的角度在60度,飞溅明显减少。并且对比两种手法,使用前进手法进行焊接,飞溅明显比后退手法好的多,但是这角度有一定的局限性!

   2、电流和电压的相互调节,一般大家都喜欢小电流、大电压,这是因为焊接速度快,焊逢成型也好。但是这种调节,非常容易增加飞溅,但我也不是建议使用大电流、小电压的焊接,我只是建议微调电压,只比电流稍微大点,比例协调好,能达到收弧的后,焊丝端部的熔珠不大于焊丝直径的两倍,为最佳!
收集其他的资料:
(一)正确选择工艺参数
1.焊接电流和电压  在CO2电弧中,对于每种直径的焊丝,其飞溅率和焊接电流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小电流区域(短路过度区域)飞溅率较小,进入大电流区域后(细颗粒过度区域)飞溅率也较小,而中间区的飞溅率最大,电流小于150A或大于300A飞溅率都较小,介于两者之间的飞溅率较大。
在选择焊接电流时,应尽可能避开飞溅率高的电流区域。电流确定后在匹配适当的电压,以确保飞溅率最小,
2.焊枪角度  焊枪垂直时飞溅量最小,倾斜角度最大,飞溅越多。焊枪前倾或后倾最好不要超过20度。
3.焊丝伸出长度  焊丝伸出长度对飞溅也有影响。焊丝长度尽可能缩短。
(二)选用合适的焊丝材料,保护气成分。例如:
1. 尽可能选用焊碳量低的钢焊丝,以减小焊接过程中生成的CO气体。实践表明,当焊丝中焊碳量降低到0.04%时,可大大减小飞溅;
2. 采用管状焊丝进行焊接。由于管状焊丝的药芯中含有脱氧剂稳弧剂等造成气-渣联合保护,使焊接过程中非常稳定,飞溅可明显减小;
(三) 在长弧焊的时采用CO2 的混合气作保护气。
  虽然通过合理选择规范参数以及采用潜弧方法等可降低飞溅率,但飞溅量仍然较大。在CO2气体中加入一定数量的Ar气,是减少颗粒过度焊金属飞溅最有效的方法。
(四)采用低飞溅率焊丝
1.对于实芯焊丝,在保证机械性能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降低其中含碳量,并添加适量的钛、铝等合金元素。无论颗粒过度焊接或短路过度焊接都可显著减少由CO等气体引起的飞溅。
2.采用以Cs2CO3,K2CO3等物质活化处理过的焊丝,进行正极性焊接。
3.采用药芯焊丝。采用药芯焊丝的金属飞溅率越为实心焊丝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