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钴领硬质合金钻花的切削参数

楼主(2012-04-08):
钴领硬质合金钻花 直径10.2 钻花有效长度3倍直径 被加工材料45钢锻打调质 T265  卧式加工中心 求一个合理点的线速度和进给 是否可以用半合成乳化液润滑 或者干切 求用过的高人给一下你们宝贵的经验

网友:
我在铣床用过此钻头。轴向进给0.15转速800合成乳化液润滑.要用卧加乘3试试.顺便说一下我们用的是日本高精度铣床

网友:
建议直接咨询钻头代理商或者查样本。个人推荐120~180m/min;0.18~0.35mm/rev。

网友:
建议直接咨询钻头代理商或者查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