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丝锥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2-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有專用的斷絲取出器,沒用過

网友:
盲孔攻牙断丝锥不好治。小的可以用电火花打掉。大的如果表面没要求。可以用电焊加个螺母把他接上。拧下即可。通孔件不大情况下用线切割。你要说工具看看日本osg他也有这类东西。

游客

网友:
回答很具体了 楼主要采纳哦

网友:
我们厂貌似都是放电解决的。牙孔都不大。放电很快的。

网友:
电火花还是比较快一些

网友:
做个类似于三爪的套,套上去退掉就可以了

网友:
大的可以用氧焊烧出来。不过,听说市场上有一种撞击设备,专门取断丝锥的,2 r. i$ s8 }0 p

网友:
我们都是电火花打的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取断头丝的设备。也是电火花的原理。

网友:
我们单位用硬质合金刀把丝锥铣掉

网友:
如果没有电火花或者线切割呢?  我们家攻丝批量量挺大的,也经常有这个问题,有没有简单又有效的呢

网友:
1、可以按照原孔用小直径硬质合金钻头给钻掉。
2、可以制作个断丝锥取出器,类似下面三个爪(或四个,看你丝锥几瓣刃),上面能用扳子拧,拧之前敲一下丝锥会松一些。

网友:
方法比较多啊。呵呵,不过用个尖的东西把它退出来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我见过直接在旁边再打一个孔的。。。

网友:
1我们多使用割枪把它割了,一定要找一高手。2目前市场上有一种电火花手提工具机把它打出来.

网友:
现在就是用电火花打 这个方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