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偏心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08):
file:///D:\QQ\Users\1036542808\Image\31)]U9E`690YOLJ5[T7W92Q.jpg工件就一根轴,两个偏心,主要要求偏心方向要一致,
大家看看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
尤其是批量生产的工装应该怎么做?

网友:
车床的话,两处偏心因为偏心量不一致,所以需要两个单独的偏心夹具。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如果只有车床的话,一个偏心就一个夹具。
难道你觉得是孔吗? 还有我问的是车床加工,你说什么加工中心哦?

网友A:
各个轴向尺寸不全,工装不好确定,是普车还是数控?上个全图吧。

网友B:
这个图画得...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轴向尺寸不全,工装不好确定,是普车还是数控?上个全图吧。

大哥,就一根轴上有两个不同偏心度的台阶,上全图也一样,而且在下的不会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画得...呵呵

实在抱歉,只会做不会画

网友C:
不知长度是多少。可以做个治具。给个全尺寸好吗。

网友:
设计或买个偏心卡具就可以了。偏心量可以用量块先的卡具上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长度是多少。可以做个治具。给个全尺寸好吗。

难道就那么难理解这个工件吗?

游客

网友:
不是难理解。你连工件长度都没有。夹具如何做。要考虑车偏心摆动量准确。

网友:
划线 打几个中心孔  车... 个人愚见,说错了请拍砖。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我审图不清...
这工件偏心距小,端面无法打3个中心孔。

网友:
确实有难度,偏心方向要一致,看来需要一次装夹完成,也就是只能从楼上大哥的思路去思考了,个人愚见

网友:
请问楼主,究竟是单件还是批量啊

网友:
在花盘上整个可调的偏心夹具,应该可以

网友:
你的图我都看不清楚,你画好在发帖。

网友:
同意楼上采用偏心夹具的方式来加工,看图,他的偏心方向是一个方向,所以可以自己做一个;可是如果工件比较长的话那就需要顶针了!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 要是一件的话,直接上四爪卡盘的普车打表就好了

网友D:
个人愚蠢建议   不要骂我   1  先粗加工   把后面最大的地方给车的带公差    2  把不需要的偏心的地方加工成  3  以四抓为基础  加供一个盲孔套  4 盲孔套和你最大尺寸相结合  5  在四爪上用表打出第一个偏心  加工第一个偏心   加工完成后 拿下来   6  继续打出第2个偏心的偏心距 以表为基准在工件上找最高点   然后用顶尖 再加工          前提是你最大的地方和加工的套结合不要太紧   要用平面顶尖  我的QQ是65220430    可以联系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谅解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   可以改进的话  希望大家联系我   我对难活爱研究   谢谢

网友:
用普通车床的话 可以先把外形车出来 然后用四角夹头试试!如果批量的话就做个工装 固定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愚蠢建议   不要骂我   1  先粗加工   把后面最大的地方给车的带公差    2  把不需要的偏心的地方加工成 ...

想不到本坛还有对这个东西有见解的,
普车车工可以进入【中国车工协会】群
120631173

游客

网友:
哥们,加不进去啊

网友:
好做,做个工件不取下可调夹具皆可,

网友:
画得很好,我不会画图...

网友:
不错学习了。。。。哼有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不到本坛还有对这个东西有见解的,
普车车工可以进入【中国车工协会】群
120631173

满员了,加分群
有提示的

网友:
呵呵,做卡具了

网友:
不用夹具只接用四年爪加工就行了

网友:
恩,可调夹具!我看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做偏心套

网友:
简单   把同轴的加工完        两头各做两个偏心中心孔套在两头    两顶 车完1 接着换中心孔车1.5  完事

网友:
1.车35外圆M45螺纹轴承位成品长度成品其余两轴台流量  2. 划线十字中心线3.双重卡盘装夹(四抓夹三抓下一件只需要找十字中心线)35外圆百分表按偏心距找正十字中心线找正打中心孔车两个偏心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