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可以实现30hz左右的正反转么?

楼主(2012-04-08):
滚珠丝杆可以实现30hz左右的正反转么?

网友:
每秒30次,什么机器用啊?

网友A:
肯定的说,可以,还可以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说,可以,还可以更高。

你好,每秒往复30次真的对滚珠丝杆能达到么,能不能给我点具体的说明资料。谢谢!

游客

网友:
还应有工况情况吧,感觉比较难,不知何应用,最好直接用电磁类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每秒往复30次真的对滚珠丝杆能达到么,能不能给我点具体的说明资料。谢谢!

负载要求较小,行程也要很小很小,基本是抖动的那种。

不知你来回要求这么高干什么?因为那个行程太小了,起不了什么用。还不如用个偏心轮。

网友(2012-12-10):
可以用左右旋的丝杆,两个螺母,这样实现起来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