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和加工方式打这样的孔?

楼主(2012-04-08):
             现在公司新设备要用到这样结构的,此工件工作环境是长温。内壁粗糙度3.2就行了,我想用电火花加工,不知道这样的锥度好加工不?另外这零件只起导向作用,强度一般金属就足够,当然密度越小价格越便宜越好。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网友:
用1mm高钴钻头打通,在用电火花。电极做成型。直接用电火花太慢

网友:
                 用石墨做可以吗

网友:
一般零件的话为什么孔要设计成1:50的锥孔?

网友:
说实话 还没见过那种机床

网友:
先用1.0钻头打好!用电火花串孔!在自己做1:50电极成型!我的加工方式!

网友:
先钻,再电。。我的想法,仅供参考哦

网友:
1.有没有必要做成1:50的孔?
2.计算好电火花的底孔,由φ3.8开始,阶梯钻,
3.最后电火花成。

游客

网友: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顶下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简单便宜速度还可以

游客

网友:
貌似很有道理。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最近比较忙,没上来。这零件加工商已经做好了,用电火花打的孔,然后用慢走丝做的锥度,和内壁表面处理。

网友A:
楼主这工件不会少于二百大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工件不会少于二百大洋吧?

呵呵,你估值很准,刚好200。

网友:
先电再钻,好办法!我支持下!

网友:
先钻,再电。。我的想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