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4000mm剪板机 ,剪厚度10mm白钢板剪刃总是崩超限吗?

楼主(2012-04-08):
我车间有一台12mm*4000mm剪板机  ,剪厚度10mm白钢板剪刃总是崩超限吗?,请大家帮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白钢的牌号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白钢的剪切强度大于普通钢的剪切强度。

网友:
白钢,就是说的高速钢吗??

楼主:
白钢牌号304   个人认为剪不动应该闷车不应该蹦剪刃啊

网友(2012-07-13):
楼主,你剪板机12mm*4000mm中的12mm是指碳钢板的标准,对白钢板你要减半处理,也就是说你只能剪到6mm的白钢板。还有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调节剪板机的斜度和刀隙?

网友:
剪床间隙没有调好~

网友:
人才啊  一般厚度都不超过额定的50%你总要留点安全余地吧。满负荷 是不可取的 对床子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