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德马吉机床铣出来的圆有震刀痕怎么办?

楼主(2012-04-08):
二手的机床终于修好了,但是试切后发现铣出来的圆有一半正常,另外一半有刀痕(从过象限处,工件是铝件)。怎么分析和解决问题?

网友:
检查下反向间隙,如果太大就不行,补偿不能补偿刚性。

网友:
检查一下各导轨的直线度,尤其是参与那半个球面加工的导轨,一般加工时有震刀纹的状况除了与刀具相关,还有就是与导轨的直线度有关系,或者导轨的润滑不好也可能导致振纹

楼主(2012-06-10):
后来经检查发现X轴有0.015的间隙,在参数里补0.005改善了一些,如果在参数里补多一些,在换向德时候就出现比较明显的过象限痕。想通过软件来自动优化一下,但是这个系统不支持优化功能。